西门子MM440故障代码与诊断方法

楼主(2012-05-08):
F0001 OverCurrent – 过电流 OFF2
 原因
 电动机功率(P0307)与变频器功率(r0206)不匹配
? 电动机引线短路。
? 接地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电动机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功率(r0206)相匹配。
? 电缆长度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 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相匹配。
? 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
? 电动机旋转不得受阻碍,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大斜坡时间。
? 减小提升数值。
F0002 OverVoltage – 过电压 OFF2
 原因
 直流中间回路电压(r0026)超过脱扣电平(P2172)。
 说明
如果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则可能会引起过电压。在快速斜坡下降或者电动机由一个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时,就可能会引起再生制动方式。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标明的允许范围内。
? 直流中间回路电压调节器必须使能(P1240)并正确进行参数设置。
? 斜坡下降时间(P1121)必须与负载惯量相匹配。
? 所需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极限值范围内。
 说明
惯量越高,所要求的斜坡时间越长;否则,就会施加制动电阻。

F0003 UnderVoltage – 欠电压 OFF2
 原因
 ? 供电电源发生故障。
? 出现超出规定极限值范围的冲击负载。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标明的允许范围内。
? 电源不允许出现短时故障或电压降低。
F0004 Inverter Over Temperature – 变频器过热 OFF2
 原因
 ? 通风不足。
? 环境温度过高。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负载条件和工作循环必须合适。
? 在变频器运行时风机必须正常运转。
? 脉冲频率(P1800)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为变频器规定的温度。
      对于MM440框架尺寸FX和GX而言,还有另外的含义:
? r0949 = 1:整流器过热
? r0949 = 2:环境过热
? r0949 = 3:EBOX过热
F0005 Inverter I2t – 变频器I2t OFF2
 原因
 ? 变频器过载。
? 工作循环要求过于苛刻。
? 电动机功率(P0307)超过变频器功率容量(r0206)。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负载工作循环必须在规定的极限值范围内。
? 电动机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功率(r0206)相匹配。
F0011 Motor Over Temperature – 电动机过热 OFF1
 原因
 电动机过载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负载工作循环必须正确。
? 电动机的标称过热(P0626 ~ P0628)必须正确。
? 电动机温度报警阈值(P0604)必须匹配。
F0012 Inverter temp. signal lost – 变频器温度信号丢失 OFF2
 原因
 变频器(散热器)温度传感器断线
F0015 Motor temperature signal lost – 电动机温度信号丢失 OFF2
 原因
 电动机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如果检测到信号丢失,则温度监控切换成采用电动机热模型的监控方式。

F0020 Mains Phase Missing – 电源断相 OFF2
 原因
 如果电源三相输入中的一相丢失,便出现故障,但脉冲仍被使能、传动装置仍然带载。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电源各相的输入线路连接
F0021 Earth fault – 接地故障 OFF2
 原因
 如果相电流之和超过变频器电流标称值的5%,便出现故障。
       说明
      只有在带有3个电流传感器的变频器(框架尺寸D ~ F)上才出现该故障。
F0022 HW monitoring fault – 硬件监控故障 OFF2
 原因
 由下列事件引起的硬件故障(r0947 = 22和r0949 =1):
(1) 直流中间回路过电流 = IGBT短路;
(2) 制动单元短路;
(3) 接地故障;
(4) I/O板没有正确插入。
? 框架尺寸A ~ C:(1), (2), (3), (4)
? 框架尺寸D ~ E:(1), (2), (4)
? 框架尺寸F:(2), (4)
就功率组件而言,由于所有这些故障都被赋值给一个信号,因而不能确定实际上出现了哪个故障。
对于框架尺寸FX / GX而言,仅会出现下列故障(UCE和I2C):
? 当r0947 = 22以及故障值r0949 = 12或13或14(取决于UCE)时,检测出了UCE故障。
? 当r0947 = 22以及故障值r0949 = 21(需断开/接通(ON/OFF)电源)时,I2C总线读出错误。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首先,您必须审实该故障是常发性故障(即,变频器在没有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不能起动)还是间发性故障(间或发生或者在某些确定的工作条件下发生)。
      常发性F0022故障:
? 检查I/O板。它必须完全插入就位。
? 变频器输出端或IGBT中有接地故障或短路吗?拆开电动机电缆,将可以确定是哪种情况。
如果在使所有外部电路连接(与电源)断开时经常发生该故障,则几乎可以肯定是装置损坏,应当进行修理。
      间发性F0022故障:
      这种故障应当被认为是“过电流”。下列情况可能发生间发性F0022故障:
? 负载突然改变或者机械堵塞。
? 斜坡时间非常短。
? 对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最优化起副作用。
? 所安装的制动电阻器不正确、电阻值太低。
F0023 Output fault – 输出故障 OFF2
 原因
 电动机的一相断开

F0024 Rectifier Over Temperature – 整流器过热 OFF2
 原因
 ? 通风不足。
? 风机不工作。
? 环境温度过高。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在变频器运行时风机必须正常运转。
? 脉冲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为变频器规定的温度。
F0030 Fan has failed – 风机发生故障 OFF2
 原因
 风机不再工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 在连接有操作面板选件(AOP或BOP)时,故障不能被屏蔽。
? 需更换上新的风机。
F0035 Auto restart after n – 在n次之后自动再起动 OFF2
 原因
 自动再起动尝试次数超过P1211的值。
F0041 Motor Data Identification Failure – 电动机数据识别故障 OFF2
 原因
 电动机数据识别发生故障。
报警值 =    0:负载消失
报警值 =    1:在识别过程中已达到电流极限强度
报警值 =    2:识别出定子电阻小于0.1%或大于100%
报警值 =    3:识别出转子电阻小于0.1%或大于100%
报警值 =    4:识别出定子电抗小于50%和大于500%
报警值 =    5:识别出主电抗小于50%和大于500%
报警值 =    6:识别出转子时间常数小于10 ms或大于5 s
报警值 =    7:识别出总漏抗小于5%和大于50%
报警值 =    8:识别出定子漏抗小于25%和大于250%
报警值 =    9:识别出转子漏抗小于25%和大于250%
报警值 =  20:识别出IGBT通态电压小于0.5 V或大于10 V
报警值 =  30:电流调节器达到电压极限值
报警值 =  40:识别出的数据组不一致,至少有一次识别发生故障
上述百分比(%)值基于阻抗Zb = Vmot,nom / sqrt(3) / Imot,nom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故障值 = 0:检查电动机是否与变频器正确连接。
? 故障值 = 1 ~ 40:检查P0304 ~ P0311中的电动机数据是否正确。
? 检查要求采用哪一种电动机接线型式(星形、三角形)。

F0042 Speed Control Optimisation Failure – 速度控制最优化故障 OFF2
 原因
 ? 速度控制最优化(P1960)发生故障。
? 报警值 = 0:等待稳定速度时超时。
? 报警值 = 1:读数值不一致。
F0051 Parameter EEPROM Fault – 参数EEPROM故障 OFF2
 原因
 在保存非易失参数时出现读或写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 工厂复位并重新参数设置。
? 更换传动装置。
F0052 Power stack Fault – 功率组件故障 OFF2
 原因
 功率组件信息读出错误或者数据无效。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更换传动装置。
F0053 I/O EEPROM Fault – I/O EEPROM故障 OFF2
 原因
 I/O EEPROM信息读出错误或者数据无效。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 检查数据。
? 更换I/O模块。
F0054 Wrong I/O Board – I/O板错误 OFF2
 原因
 ? 连接的I/O板错误。
? 检测不到I/O板的ID,无数据。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 检查数据。
? 更换I/O模块。
F0060 ASIC Timeout – ASIC超时 OFF2
 原因
 内部通信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 如果存在故障,更换变频器。
? 与服务部门联系。

F0070 CB setpoint fault – CB给定值故障 OFF2
 原因
 在报文结束时间内没有从CB(通信板)接收到给定值。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CB板和通信对方站。

F0071 USS (BOP-link) setpoint fault – USS(BOP链路)给定值故障 OFF2
 原因
 在报文结束时间内没有从USS接收到给定值。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USS主站。
F0072 USS (COM-link) setpoint fault – USS(COM链路)给定值故障 OFF2
 原因
 在报文结束时间内没有从USS接收到给定值。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USS主站。
F0080 ADC lost input signal – ADC输入信号丢失 OFF2
 原因
 ? 断线。
? 信号超出极限值范围。
F0085 External Fault – 外部故障 OFF2
 原因
 例如由端子输入触发的外部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例如禁止故障触发的端子输入。
F0090 Encoder feedback loss – 编码器反馈信号丢失 OFF2
 原因
 来自编码器的信号丢失(检查报警值r0949)。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 报警值 = 0:编码器反馈信号丢失。
? 报警值 = 5:在P0400中没有配置编码器,但传感器控制需要编码器(P1300 = 21或23)。
? 报警值 = 6:没有找到编码器模块,但P0400中已配置。
? 检查编码器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检查编码器是否处于无故障状态(选择P1300 = 0,以固定速度运行,检查r0061中的编码器反馈信号)。
? 增大P0492中的编码器反馈信号丢失阈值。

F0101 Stack Overflow – 堆栈溢出 OFF2
 原因
 软件出错或者处理器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运行自测试程序。
F0221 PID Feedback below min. value – PID反馈信号低于最小值 OFF2
 原因
 PID反馈信号低于最小值P2268。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 更改P2268的值。
? 调整反馈增益。
F0222 PID Feedback above max. value – PID反馈信号高于最大值 OFF2
 原因
 PID反馈信号高于最大值P2267。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 更改P2267的值。
? 调整反馈增益。
F0450 BIST Tests Failure – BIST测试故障 OFF2
 原因
 故障值 =    1:功率部分的有些测试发生故障。
                  2:控制板的有些测试发生故障。
                  4:有些功能测试发生故障。
                  8:I/O板的有些测试发生故障(仅是MM 420)。
                16:上电检测时内部RAM发生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传动装置可能运行,但有些功能将不能正常工作。更换传动装置。
F0452 Belt Failure Detected – 检测出传动皮带故障 OFF2
 原因
 电动机的负载状态表明传动皮带故障或机械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1. 传动链无断裂、卡死或阻塞。
2. 如果使用外部速度传感器,检查其是否正常工作。检查参数:
? P2192(允许偏差的延迟时间)
3. 如果采用转矩包络线,检查下列参数:
? P2182(频率阈值f1)
? P2183(频率阈值f2)
? P2184(频率阈值f3)
? P2185(转矩上阈值1)
? P2186(转矩下阈值1)
? P2187(转矩上阈值2)
? P2188(转矩下阈值2)
? P2189(转矩上阈值3)
? P2190(转矩下阈值3)
? P2192(允许偏差的延迟时间)
4. 需要时加润滑。

3.2 报警信息

 报警信息按其报警码序号(例如,A0503 = 503)存储在参数r2110中,并且可以从中读出。
A0501 Current Limit – 电流极限值
 原因
 ? 电动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不匹配。
? 电动机引线电缆太长。
? 接地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电动机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功率(r0206)相匹配。
? 电缆长度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 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相匹配。
? 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
? 电动机旋转不得受阻碍,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大斜坡时间。
? 减小提升数值。
A0502 Overvoltage limit – 过电压极限值
 原因
 达到了过电压极限值。
在下列情况下产生这一报警信息:
? 直流中间回路调节器被禁止(P1240 = 0)。
? 脉冲被使能。
? 直流电压实际值r0026 > r1242。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如果长时间显示这一报警信息,检查传动装置输入电压。
A0503 UnderVoltage limit – 欠电压极限值
 原因
 ? 供电电源发生故障。
? 供电电源电压(P0210)以及直流中间回路电压(r0026)低于规定的极限值(P2172)。
过电压可能是由于电源电压太高或者在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时而产生的。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电源电压(P0210)。
A0504 Inverter OverTemperature – 变频器过热
 原因
 超过了变频器散热器温度的报警阈值(P0614),导致脉冲频率降低和/或输出频率降低(取决于P0610中的参数设置)。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环境温度必须在规定的极限值范围内。
? 负载条件和工作循环必须合适。
A0505 Inverter I2t – 变频器I2t
 原因
 超过了报警阈值,如果已进行了参数设置(P0610 = 1),则将减小电流。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负载工作循环是否在规定的极限值范围内。
A0506 Inverter duty cycle – 变频器工作循环
 原因
 散热器温度与IGBT结温之间的差值超过报警极限值。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负载工作循环和冲击负载是否在规定的极限值范围内。

A0511 Motor OverTemperature – 电动机过热
 原因
 ? 电动机过载。
? 负载工作循环过高。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无论是哪种温度确定方式,都检查以下各项:
? P0604电动机温度报警阈值。
? P0625电动机环境温度。
? 如果P0601 = 0或1,则检查以下各项:
1. 检查铭牌数据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执行快速调试);
2. 通过执行电动机识别(P1910 = 1),可以得出准确的等效电路数据;
3. 检查电动机重量(P0344)是否合理。必要时加以更改;
4. 如果不是使用西门子公司标准型电动机,可以通过参数P0626, P0627, P0628更改标准过热温度。
? 如果P0601 = 2,则检查以下各项:
1. 检查r0035中显示的温度是否合理;
2. 检查传感器是否是KTY84(不支持其他的传感器)。
A0512 Motor temperature signal lost – 电动机温度信号丢失
 原因
 电动机温度传感器短线。如果检测出短线,则温度监控切换成采用电动机热模型的监控方式。
A0520 Rectifier OverTemperature – 整流器过热
 原因
 超过了整流器散热器温度(P)的报警阈值。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环境温度必须在规定的极限值范围内。
? 负载条件与工作循环必须合适。
? 在变频器运行时风机必须正常运转。
A0521 Ambient OverTemperature – 环境过热
 原因
 超过了环境温度(P)的报警阈值。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环境温度必须在规定的极限值范围内。
? 在变频器运行时风机必须正常运转。
? 风机进风口必须没有任何阻力。
A0522 I2C read out timeout – I2C读出超时
 原因
 通过I2C总线(Mega Master)周期性访问UCE值和功率组件温度受到干扰。
A0523 Output fault – 输出故障
 原因
 电动机的一相断开。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报警信息可以被屏蔽。
A0535 Braking Resistor Hot – 制动电阻发热
A0541 Motor Data Identification Active – 电动机数据识别功能激活
 原因
 电动机数据识别功能(P1910)被选择或者正在运行。

A0542 Speed Control Optimisation Active – 速度控制最优化功能激活
 原因
 速度控制最优化功能(P1960)被选择或者正在运行。
A0590 Encoder feedback loss warning – 编码器反馈信号丢失的报警
 原因
 来自编码器的信号丢失;变频器可能已切换成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也检查报警值r0949)。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使变频器停机,然后:
? 检查编码器的安装情况。如果安装了编码器且r0949 = 5,则通过P0400选择编码器类型。
? 如果安装了编码器且r0949 = 6,则检查编码器模块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
? 如果没有安装编码器且r0949 = 5,则选择SLVC方式(P1300 = 20或22)。
? 如果没有安装编码器且r0949 = 6,则设定P0400 = 0。
? 检查编码器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
? 检查编码器是否处于无故障状态(选择P1300 = 0,以固定速度运行,检查r0061中的编码器反馈信号)。
? 增大P0492中的编码器反馈信号丢失阈值。
A0600 RTOS Overrun Warning – RTOS越权控制报警
A0700 CB warning 1 – CB报警1(详情见CB手册)
A0701 CB warning 2 – CB报警2(详情见CB手册)
A0702 CB warning 3 – CB报警3(详情见CB手册)
A0703 CB warning 4 – CB报警4(详情见CB手册)
A0704 CB warning 5 – CB报警5(详情见CB手册)
A0705 CB warning 6 – CB报警6(详情见CB手册)
A0706 CB warning 7 – CB报警7(详情见CB手册)
A0707 CB warning 8 – CB报警8(详情见CB手册)
A0708 CB warning 9 – CB报警9(详情见CB手册)
A0709 CB warning 10 – CB报警10(详情见CB手册)
A0710 CB communication error – CB通信错误
 原因
 与CB(通信板)的通信中断。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CB硬件。
A0711 CB configuration error – CB配置错误
 原因
 CB(通信板)报告有配置错误。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CB参数。

A0910 Vdc-max controller de-activated – Vdc-max调节器已被停用
 原因
 Vdc-max调节器由于其不能使直流中间回路电压(r0026)保持在极限值(P2172)范围内而已经被停用。
? 如果电源电压(P0210)一直太高,就可能出现这一报警。
? 如果电动机由负载带动旋转而使电动机进入再生制动方式,就可能出现这一报警。
? 在斜坡下降时,如果负载的惯量很高,就可能出现这一报警。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输入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允许范围内。
? 负载必须匹配。
A0911 Vdc-max controller active – Vdc-max调节器激活
 原因
 Vdc-max调节器激活;这样将自动增大斜坡下降时间以使直流中间回路电压(r0026)保持在极限值(P2172)范围内。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CB参数。
A0912 Vdc-min controller active – Vdc-min调节器激活
 原因
 ? 如果直流中间回路电压(r0026)下降到最小电平(P2172)以下,则Vdc-min调节器将被激活。
? 电动机的动能用于缓冲直流中间回路电压,因而导致传动系统减速!
? 这么短时间的电源故障不一定引起欠电压脱扣。
A0920 ADC parameters not set properly – ADC参数设定不正确
 原因
 ADC参数不应设定为相同的值,因为这样会产生不合乎逻辑的结果。
? 变址 0:输出的参数设定相同
? 变址1:输入的参数设定相同
? 变址 2:输入的参数设定与ADC类型不一致
A0921 DAC parameters not set properly – DAC参数设定不正确
 原因
 DAC参数不应设定为相同的值,因为这样会产生不合乎逻辑的结果。
? 变址0:输出的参数设定相同
? 变址1:输入的参数设定相同
? 变址2:输出的参数设定与DAC类型不一致
A0922 No load applied to inverter – 变频器没有负载
 原因
        变频器没有负载。 因而,有些功能不能像在正常负载条件下那样工作。
A0923 Both JOG Left and JOG Right are requested – 同时请求反向JOG和正向JOG
 原因
        已同时请求正向JOG和反向JOG(P1055 / P1056)。这会使RFG输出频率稳定在其当前值。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不要同时按正向和反向JOG键。

A0952 Belt Failure Warning – 传动皮带故障报警
 可能的原因
 电动机的负载状态表明传动皮带故障或机械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1.   传动链无断裂、卡死或阻塞。
2.   如果使用外部速度传感器,检查其是否正常工作。检查参数:
? P0409(额定速度时的每分钟脉冲数);
? P2191(传动皮带故障速度公差);
? P2192(允许偏差的延迟时间)。
3.   如果采用转矩包络线,检查下列参数:
? P2182(频率阈值f1);
? P2183(频率阈值f2);
? P2184(频率阈值f3);
? P2185(转矩上阈值1);
? P2186(转矩下阈值1);
? P2187(转矩上阈值2);
? P2188(转矩下阈值2);
? P2189(转矩上阈值3);
? P2190(转矩下阈值3);
? P2192(允许偏差的延迟时间)。
       4.   需要时加润滑。
A0936 PID Autotuning Active – PID自动整定激活
 原因
        PID自动整定功能(P2350)已被选择或者正在运行。

网友A:
收藏了  不过看起来有点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