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带有9针口笔记本

楼主(2012-05-08):
      上周公司电脑 HP6130 的串口不知何因,怎么也无法使用,不论是 S5 CPU ,还是 CT 变频器,还是 SIEMENS 屏,程序都无法上下传,也无法连接在线,看来是口坏了,准备更换一款笔记本,请各位 TX 推荐一款型号!

      价格不要太高,一般性就行!但一定要带有原装 9 针端口 !

网友A:
联想的还有戴尔的有几款都有,你咨询下。

网友B:
HP-8560P

铝合金外壳,I5,I7平台

网友C:
我觉得USB转串口的很好用啊,三菱,西门子的PLC仿真下载程序都很好用的,各种触摸屏下载也很好用的呀,搞不懂为什么要揪住原装的串口不放

网友B:
我自己现在用的 HP 6540b也带9针串口,只是外壳是塑料的,CPU是I3 1代

网友D:
联想昭阳E46A带有9针串口。我用的是E46A I5480 。不过这款机器显卡配置太低,夏天玩游戏很容易黑屏死机,只是一般的工作应用还可以。这款机器去年已经停产了,不知道市场上还能不能找到货。

网友E:
转的就行,10元的就好用。不行你弄个扩展坞或者光驱位转接口。没必要用主板集成的。

网友F:
感觉现在好像只有戴尔的有!

网友G:
联想E5510,正用着,还不错。

网友H:
新的都没有.

网友I:
电脑换代比较快,带串口的笔记本现在应该没有了,只有用USB口的转换器代替,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J:
旧的吧,皮实的,带现场也不心疼.戴尔和联想都有好几款不错的

网友K:
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我觉得USB转串口的很好用啊,三菱,西门子的PLC仿真下载程序都很好用的,各种触摸屏下载也很好用的呀,搞不懂为什么要揪住原装的串口不放内容的回复:

     你用 USB 转的串口能与 SIEMENS S5 CPU 通讯???? 神呀!!!你要是可行的话这个卡500大洋我都买!

网友L:
旧的带串口的都很少

你用 USB 转的串口能与 SIEMENS S5 CPU 通讯??

为什么不能通讯?

网友M:
联想昭阳E46A带串口,也有货,3900元,原装,只有二台了

需要联系我,QQ:759629652

网友N:
现在估计要定制才能找到专门串口的电脑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O:
米兰关于旧的带串口的都很少 你用 USB 转的串口能与 SIEMENS S5 CPU 通讯??为什么不能通讯?

          不为什么,就因为通讯不支持虚拟串口,这个你要是玩过 S5 CPU 就知道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我觉得USB转串口的很好用啊,三菱,西门子的PLC仿真下载程序都很好用的,各种触摸屏下载也很好用的呀,搞不懂为什么要揪住原装的串口不放内容的回复:     你用 USB 转的串口能与 SIEMENS S5 CPU 通讯???? 神呀!!!你要是可行的话这个卡500大洋我都买!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西门子的S5,网上说S5是不能和USB转串口通讯,我想应该是因为它使用了232通讯的一些辅助功能脚

网友P:
联想昭阳E46A带串口,我就是用这个

网友Q:
我用的也是联想的啊  还行

网友R:
USB转的就好用啊,试试再说

网友S:
有专用PC卡,转9针串口,非虚拟,网上搜一下

网友K:
      谢谢各位,就这几款电脑呀,可问问都是停产好长时间的,不知新货是真是假

网友S:
阿水师傅,到这看看吧,也许有用,比换笔记本便宜多了http://www.translan.com.cn/card.htm

网友T:
与其换本本 不如转USB吧

网友K:
对:碧水轻波关于阿水师傅,到这看看吧,也许有用,比换笔记本便宜多了http://www.translan.com.cn/card.htm 内容的回复:

           没用, SIEMENS S5 的不认这些, 已买过一个这类 卡,不能用 S5 ,寻了一款 HP的

网友U:
没用过带串口的笔记本,一直都用USB转的

网友V:
目前市面大多笔记本电脑没有并口和串口,但是在很多工控,开发,调试和接加密狗的应用场合又需要用到这两个接口, USB转打印口及USB转串口都是虚拟的并口和串口,仍无法解决上述并口串口设备的硬件调试问题。 唯一的方法是通过笔记本自带的Pcmcia 和 Expresscard这两种插槽进行并口, 串口的物理转换。

通过对目前笔记本市场的了解, 现有的笔记本扩展插槽为上图中所示的三种: PCMCIA插槽(左图), EXPRESSCARD 54MM插槽(中图), EXPRESSCARD 34MM插槽 (右图)。从2009年开始笔记本电脑已经进入了ExpressCard 技术时代, 目前市面上的笔记本带的扩展插槽以EXPRESSCARD 54MM插槽, EXPRESSCARD 34MM插槽 为主, PCMCIA插槽只会在一些老款的笔记本上出现。
针对很多工控,开发,调试和接加密狗的应用客户需要在笔记本上使用并口, 串口这两种接口的情况南京恒超推出了笔记本EXPRESSCARD 54MM插槽, EXPRESSCARD 34MM插槽, PCMCIA插槽的全系列笔记本纯物理并口, 串口完整解决方案。无论你使用哪种扩展插槽的笔记本都能找到相应的并口, 串口物理转换方案。

笔记本纯物理并口, 串口完整解决方案请参见 http://www.translan.com.cn/car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