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针串口好坏检测

楼主(2012-05-08):
9针25针针脚定义电压值(直流)
1脚:载波检测DCD                               -0.07~-0.15V
2脚:接受数据RXD                               -0.07~-0.15V
3脚:发出数据TXD                               -10V~-12V

4脚: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10V~-12V

5脚:系统地线SG                                0V(接地)
6脚:数据准备好DSR                             -0.07~-0.15V
7脚:请求发送RTS                               -10V~-12V
8脚:清除发送CTS                               -0.07~-0.15V
9脚:振铃指示RI                                -0.07~-0.15V

使用万用表测试方法:

判断标准:
A.3.4.7脚电压值应该基本相等,一般实际测得得电压为-11.10V左右,否则串口有故障。
B.1.2.6.8.9脚电压值应完全相等,一般实际测得得电压为-0.14V左右,稍有差别就可判断为串口故障。
C.5脚因为接地应必为0V,否则此针接地不良,串口工作必不正常。

使用超级终端测试方法:

打开超级终端(xp系统自带:所有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将串口的2、3脚两根针短接,用键盘输入字符,如果超级终端能够显示输入的字符,说明串口工作正常。

九针串口:
1——黄
2——红
3——黑
5——棕
6——绿
8——蓝

其余为空!

   附图为 对对应 25 针及其电压

网友A:
  呵呵

笔记本的 3,7,脚电压一般比台式机电压小一点,台式机一般在 -11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