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到PLC里去时遇到OB81,OB82,OB84,OB86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2-05-08):
下载程序到PLC里去时遇到OB81,OB82,OB84,OB86下载不进去

网友A:
提示什么呀?  CPU在stop 或Run-P 位置下载 组织块

网友B(2012-06-22):
你创建新项目的时候是自己创的吧,没有用向导吧。OB81,OB82,OB84,OB86是特殊的系统组织块,当然下载不进去。OB81是电源错误,OB82是诊断中断,OB84是CPU硬件中断,OB86是机架故障。他们是不可以占用的。编程时创建新项目是最好用向导,会少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