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wido 3ht模拟量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08):
请教我使用twido PLC 24drf带一个3ht模拟量模块来检测水池水位,接线如上图,将水位%iw0.1.0赋值给%MW1,但是在模拟量实际电流为16mA时,IW0.1.0检测值都是0,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界限问题

24v+接仪表+

仪表-接in0+

24v-接in0-

网友B(2012-07-10):
配置了吗?

将模块0V接24V-

网友C(2015-12-14):
这个问题最后怎样解决的呢?1楼的接法该是标准的电流输入接法!但我接在动态数据上也是0呀!

网友C:
用该模块显示温度(PT100+温度变送器4-20毫安的),就是没有读数!

网友C:
问题已解决,原来只用扩展开关量模块,现在用模拟量模块,只添加上模块,还有一步配置,配置后就有数值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