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升机构双电机刚性连接能否采用变频器V/F一拖二控制

楼主(2012-05-08):
求教:

集装箱龙门吊起升机构常采用两电机输出轴刚性连接,电机为90KW*2个,能否采用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动机的方案?

用一台安川H1000系列220KW的变频器控制能否保证两个电动机输出力矩和速度的同步?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案?

网友A:
那不能吧,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只能分时控制,怎么能保证得了同步。。。

网友B(2012-06-2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可以用电机是90KW的2台你用220KW的变频器可以,选电机和减速机很重要,减速机有一台要有微调速度的就行它们的速度酒一样了,很好用百试不爽

网友D:
用ACC800系列的变频器,力矩跟随

网友E(2012-08-17):
起升机构不能一拖二,只能一对一。

两个变频器要做主从设置,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

集装箱门机上用的话,建议变频器余量大一些,如果电机是90kW的话,建议采用132kW变频器两台。

网友F(2012-10-25):
支持5楼的建议!这里不再罗嗦了。

楼主:
两个变频器要做主从设置,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主机输出模拟量信号给从机,之间采用屏蔽线连接之后,从机老是跟不上,机构很响,主机常报故障,使用的是新时达AS600的产品,请问应如何设置比较好?

网友E:
起升机构采用2电机拖动,其目的是双保险,就是一个坏了剩下一个电机单独仍然可以完成至少一个工作循环。你用一个变频器就改变了采用2电机拖动的初衷。

所以必须是采用2变频,一对一拖地,2台变频器做主从控制,一个做速度控制,一个做力矩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变频器要做主从设置,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主机输出模拟量信号给从机,之间采用屏蔽线连接之后,从机老是跟不上,机构很响,主机常报故障,使用的是新时达AS600的产品,请问应如何设置比较好?

陈工,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G(2013-06-14):
引用 网友E:
起升机构采用2电机拖动,其目的是双保险,就是一个坏了剩...

我想请教的是:万一其中做速度控制的那台坏掉了?另外一台做力矩控制的如何工作?

网友H(2013-10-16):
我调试过的一对一的控制,两台电机,两台变频器,功率最少大于电机一档,硬性联接,ACC800主从控制。

网友I:
购主令控制器和操作手柄,送iphone5,IPAD 等等,前30名客户有礼。先到先得!

购主令控制器和操作手柄,送iphone5,IPAD 等等,前30名客户有礼。先到先得!

网友I:
需要主令控制器的联系我,免费试用,欢迎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