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供水的问题,求大神指点思路

楼主(2012-05-08):
想做一个用压力表控制一台变频器的频率的大小来实现压力的恒定,从而实习恒压供水,但是思路不明确,想问问大家怎么做最简单,最关键是压力表的模拟量信号和变频器的频率怎么对应上。。。

楼主:
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要使用压力变送器,普通压力表不能实现此功能,由压力变送器测得的压力信号,可以是4---20mA也可以是0-10V,送入变频器,作为反馈,在变频器中使用PID调节功能,PID调节器的测量值就使用压力变送器测得压力信号,压力给定值可以根据要求进行设定,其它的按照变频器PID的相关设定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对压力稳定性要求不高,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变频器,达到控制压力。具体就是电接点上限接降速,下限接升速。调整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压差即可

网友C:
其实,楼主认为最关键的(压力表的模拟量信号和变频器的频率对应)反而是是最简单的。

因为任何变频都具备你说的功能,即模拟信号(mV或mA)对应HZ。

网友D:
关键就是模拟量的输入信号和频率的对应关系

网友E:
就是模拟量输入信号,对应变频器的频率,PID进行调节啦到达上限降速低限提速

楼主:
最关键的还是我不会用PID调节呀,正在找资料学呢,呵呵

网友F:
先把PID的概念理解一下,然后按照大家的做法,用压力变送器做反馈,给定值自己设定,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就能搞定。

楼主:
对:firepoint0关于先把PID的概念理解一下,然后按照大家的做法,用压力变送器做反馈,给定值自己设定,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就能搞定。 内容的回复:

嗯嗯,我先自己去看看,有不懂的再来请教大家,谢谢了,呵呵!

网友G:
俺村东东,可直接给定频率控制信号,不用你去挖抓啥PID鸟~~~~~~~~~

网友H(2020-06-15):
额,我也想学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