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累计的问题,急!急!急!急!

楼主(2012-05-08):
在S7-200里面。有3台水泵,怎么将每台水泵的运行时间累计起来分别放到VD50,VD54,VD58里面,并且在断电后再次上电时还在保持在里面。

网友A:
用断电保持型的时间记数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断电保持型的时间记数器,应该可以吧

怎么用断电保持型的时间记数器呢? 我是新手不要笑话。

楼主:
有那为指点一二啊!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程序也就懒的编了,给你点提示,用SM0.4(分钟脉冲)对C0进行计数,PV设为60。

当C0满60后,C0对VD0进行+1计数,用INC-DW指令,然后再对C0进行复位(RST)处理。

以上C0、VD0均为断电保持型,C0内部数据是分钟,VD0内部是小时。

网友C:
你可以这样编程:用VD50、VD54、VD58、三个双字存储器作加1计数器,可掉电保持数据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计数器清0
// I0.3 为3个 计数器清0按钮
LD     I0.3
EU
LPS
MOVD   0, VD50
AENO
MOVD   0, VD54
LPP
MOVD   0, VD58
Network 2 // 电机1起动
// I0.0 为起动电机1按钮,Q1.0为电机1运行输出
LD     I0.0
S      Q1.0, 1
Network 3 // 电机1停车
LD     I0.4
R      Q1.0, 1
Network 4 // 电机1运行计时
LD     Q1.0
A      SM0.5
EU
INCD   VD50
Network 5 // 起动电机2
// I0.1 为起动电机2按钮,Q1.1为电机2运行输出
LD     I0.1
S      Q1.1, 1
Network 6 // 电机2停车
LD     I0.5
R      Q1.1, 1
Network 7 // 电机2运行计时
LD     Q1.1
A      SM0.5
EU
INCD   VD54
Network 8 // 起动电机3
// I0.2 为起动电机3按钮,Q1.2为电机3运行输出
LD     I0.2
S      Q1.2, 1
Network 9 // 电机3停车
LD     I0.6
R      Q1.2, 1
Network 10 // 电机3运行计时
LD     Q1.2
A      SM0.5
EU
INCD   VD58

楼主:
谢谢各位了,解决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