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这个画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2-05-08):
跪求 这个WINCC弹出式画面上面的名称:PV5290主吸收塔泵A/B回流压力条件。是从哪里输进去的!怎么我找不到输入的地方呢?求告诉!

网友A:
放置静态文本控件~~~~~

楼主:
好像不是这么做的噢!是一个整体控件

网友A:
不管是画面也好,或者是您说的一个整体控件(画面模板),都是通过放置静态文本达到这一目的。

画面模板实质上就是画面,区别在于画面模板中使用带有前缀的间接变量而已。

网友B:
很简单啊,画个图,把变量连上就可以了

如果想输入数据,放个输入域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是说跳出图中的变量连接在哪?这个点击变量属性就会有提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