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数计数器测电动机转数

楼主(2012-05-08):
怎样写高数计数器测电动机转数的程序

网友A:
范围太广,没法回答,不同品牌有不同的用法,应指定某一品牌的PLC。

网友B:
什么PLC?用单相,带方向的模式,就向楼上说的那样,“不同品牌有不同的用法”

网友C:
是啊 。编程的软件不一样,指令也不一样

网友D:
直接用测速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这样编程:

    1、如测速装置为电机每旋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用它输入给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口使高速计数器计数,再选用PLC内的秒脉冲的前沿(或后沿)进行读取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即每隔1秒读取一次计数值送入存储器1里,再进行如下处理:用当次的计数值减去前一次的计数值(存储器2),其差值即为电机的转速,将其送入存储器3以供显示等用。随后将存储器1值送入存储器2。当下一秒到来时再重复上述动作。

    2、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容量为双字,对其设置为:连续计数方式,且计满自动从0计数。连续计数总会出现计满的时候,这样当计满数后,计数值要小于前1秒的未计满的计数值,造成减数运算出现负值,可通过比较指令进行判断,如差值小于0,此值舍掉(因为计数器每计满数后只能出现一次减数运算为负),这样处理可确保长时间连续进行测速采集。

楼主:
西门子226的plc

A B 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