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整流回馈单元不自动触发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08):
大家好,第一次发帖,有错误的地方希望指正。

转入正题,维护的西门子变频有一台整流回馈单元在现场按了急停按钮后显示008状态(这个状态正常),问题是:复位急停按钮后还是008,不做012的检测或010充电,只有把X101/9号端子,或+24V的X101/6端子人为松开再接上后才能出现012状态然后就转为"- -I"闪烁,这下才正常。也就是复位急停后人为给一个+24DCV脉冲才好,变频器外部的线路我都查过了没有问题,是不是变频器内部换了?比如CUVC板。求助高手!!

以上是问题,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这台整流回馈是提升机设备用的。总共用的两台整流回馈单元,分别给四台逆变器提供直流,是1带2。

网友A:
            有没可能变频器内部被锁定,考虑下现场是否可以停电进行复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变频器内部被锁定,考虑下现场是否可以停电进行复位下!

每次吹扫变频都停电,24V也停,停了再送电也不行,问了问有经验的老师傅,说是CUVC可能坏了,我自己老觉得估计是参数没设置好,因为出现问题前有过参数修改。X101/9不触发,是开关量,应该是变频内部没有给24V脉冲。

网友C:
急停复位后,要断了整流回馈的使能信号,然后再合闸。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复位急停按钮和给这个脉冲之间有关联吗?你这个脉冲给谁了?

网友C:
故障后需要 分闸 -故障复位-然后合闸就可以你可以参照图

网友C:
K44闭合  端子X101/6的24V脉冲给X101/9号端子,整流回馈单元合闸使能,K44打开整流回馈单元分闸,停止运行。出现故障或者急停时,装置自动封锁使能脉冲显示008状态,这时需要复位故障或急停,然后整流回馈分闸再重新合闸即可!

楼主:
对:TZ筱筱关于急停复位后,要断了整流回馈的使能信号,然后再合闸。你可以试试 内容的回复:

急停复位后,X101/9和X101/10的24VDC已经断了,我用万用表电压档量过X101/6与X101/9之间,X101/6与X101/10之间有电压24VDC,应该是断开了。如果没断开应该是没电压,电位相等。合闸后显示o009,只有人为把X101的6端子或9端子的线松开然后再接上,也就是重新断一次,才能出现012正常的状态。

还测试过一次是提前把6号端子或9号端子线接了,然后复位急停,最后再接上6号或9号,也能正常了。也就是感觉CUVC板的9号没有触发脉冲,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我人为按了急停按钮以后,用万用表量过K001、K002、K005都是断开的,肯定分闸已经有了,恢复急停后,K001、K002、K005都闭合了,应该可以给他使能了,但就是不行。人为再断一次就好了。或者人为断开K005,急停复位后,再接通K005也能正常了。是开关闭合的时间先后问题么?还是参数有问题?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复位急停按钮和给这个脉冲之间有关联吗?你这个脉冲给谁了? 内容的回复:

按了急停后,K001 002  005都断开了。恢复后001 002 005都自动闭合。急停以后我量过001 002 005都是断开的,这个故障和001 002也没关系,只有005重新触发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端子X101/6的24V脉冲给X101/9号端子,整流回馈单元合闸使能,K44打开整流回馈单元分闸,停止运行。出现故障或者急停时,装置自动封锁使能脉冲显示008状态,这时需要复位故障或急停,然后整流回馈分闸再重新合闸即可!

此故障和K001 002没关系,只有把K005的端子解开,重新接一次,也就是断一次就恢复了。或者送电前断开,然后复位急停,再接上K005也能恢复。是不是开点的时间顺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