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153做从站连不上?为什么呀?

楼主(2012-05-08):
地址也调了 就一个站 两个DP头 一个ON 一个OFF 还有其它的原因吗?

网友A:
错了 IM151 做从站

网友B:
原因多了,特别是硬件配置,还有通信速率的设定,不是简单说,你把开关拨下就好了

网友C:
DP头的安装原则是两头ON中间OFF,所以是不是应该把你的OFF改成ON 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看你是如何接线了,能把架构图搞上来最好

网友E:
拨码开关是一个方面,你接好后先看灯显示,然后从组态里看情况。找找这几个楼上说的来复查。

网友C:
还有个原因,后面的输入输出模块后面要加一个终端模块。你加上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如何接线了,能把架构图搞上来最好

有个图其实,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出来问题

网友G:
西门子的东西有些时候你也说不清为什么就坏了,就好了,应该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