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总开关为何经常跳闸,各分回路开关却始终不跳

楼主(2012-05-08):
我单位配电防有一个照明开关柜和一个动力开关柜,从开始正式使用后,隔个十天半个月的照明开关柜里面的总开关(常熟开关厂的400A的带漏电保护的塑壳开关)就会莫名其妙的断开,但是下面的几个分路开关却从来不会动作,有时候把下面的所有分路开关全部断开,也就是空载的情况下总开关仍然会跳断,把某些认为存在问题的回路接到动力开关柜以后动力总开关却基本没有这个问题,怀疑照明开关柜的总开关有问题,换了一个正泰的,结果还是一样。请教了好几批相关专业人士始终没有解决,而且现在有时候送电后可能十来分钟就会跳,坚持一两天的时候也有,特此向各位请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总开关与分开关在一个柜子里?

我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但我想,据情况介绍,还是有点怀疑总开关;
不知把总开关下的出线断开,情况会怎样?

网友B:
按道理说是分段跳闸,但是,有可能总开关的容量,小于个开关所带容量

网友C:
分开关不带漏电保护,当然不跳了。

网友D:
零线和地线混用,或零线与地线短路.

网友C:
1,把办公室等其他处所有的能想到的照明开关都开开。

2,把照明柜所有的分开关都断开。

3,把照明柜所有的分开关下端的零线都拆离开分开关。

4,把照明柜所有的分开关都合上。

5,用钳形表挨个卡一下所有分开关下端的火线,哪个有电流,表示哪个漏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零线和地线混用,或零线与地线短路.

正解。一般是把某个零线接地了

网友F:
4楼是分析的可能原因,5楼是实际操作方法,楼主试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