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B块数据操作如何解释?

楼主(2012-05-08):
下面是一段S7 300 程序,对这个DB块操作有不明白的请各位 TX 指教:

network 7:  compress data storage

  OPN   DB    32                              //sequence data for working without barcode
      L     P#8.0                              //  这个装载指针 P=#8.0 是从哪里开始
      LAR1                                       //
loop: L     DBW 【AR1,P#0.0】          //   跳转到的是 DBW 哪个地址?
      L     0                                     //
      >I
      JC    next
      L     DBD 【AR1,P#4.0】            // 这个指针又是跳转到哪?
      T     DBD 【AR1,P#0.0】            //  这个指针又是跳转到哪?
      L     0
      T     DBD 【AR1,P#4.0】
next: +AR1  P#4.0
      TAR1
      L     P#68.0
      <D
      JC    loop
 看了指针跳转的书,可越是看越是糊涂啦,不知是哪哪跳?

网友A:
对ST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B:
将变量分配表一块儿发上来吧,呵呵,但看着一段程序,看不懂。。。。。。。。

网友C:
OPN   DB    32                              //sequence data for working without barcode
      L     P#8.0                              //  装载地址偏移量
      LAR1                                       //
loop: L     DBW 【AR1,P#0.0】          //   跳转到的是 DBW DB32.DBW8
      L     0                                     //
      >I
      JC    next
      L     DBD 【AR1,P#4.0】            // 装载DB32,DBD12到累加器1
      T     DBD 【AR1,P#0.0】            // 将累加器内的值传送到DB32.DBD0
      L     0
      T     DBD 【AR1,P#4.0】//将DB32。DB12清零
next: +AR1  P#4.0
      TAR1
      L     P#68.0
      <D
      JC    loop
 看了指针跳转的书,可越是看越是糊涂啦,不知是哪哪跳?

下面自己看可以了,开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B    32                              //sequence data for working without barcode      L     P#8.0                              //  装载地址偏移量      LAR1                                       // loop: L     DBW 【AR1,P#0.0】          //   跳转到的是 DBW DB32.DBW8      L     0                                     //      >I          JC    next      L     DBD 【AR1,P#4.0】            // 装载DB32,DBD12到累加器1      T     DBD 【AR1,P#0.0】            // 将累加器内的值传送到DB32.DBD0      L     0      T     DBD 【AR1,P#4.0】//将DB32。DB12清零next: +AR1  P#4.0      TAR1        L     P#68.0

     谢谢!再请问

-----

next: +AR1  P#4.0          //? 这里是什么地址指针?
      TAR1
      L     P#68.0           // ? 移到哪里?
      <D                        //? 是两个什么地址比较?
      JC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