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I信号一端接地引起别的信号不稳问题(CS3000 AAI143模块)

楼主(2012-05-08):
前天现场反应在给一台电机断电的时候(空开断开,电机是带ABB 15KW的变频器),DCS(横河CS3000)上有一系列数据发生变化,数据都变小,反复测试断电送电发现都会影响这些数据。检查发现是有变化的信号都是同一个AI(模块为AAI143,16隔离,4-20mA)通道模块上。已是去查找:

1、首先检查下这台电机进入DCS的信号有什么,共三个信号,两个DI,一个AO,从MMC室电气控制盘到DCS盘柜。发现这些信号和所干扰的信号都不再同一个模块,看上去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信号走了同一段桥架,距离很短。但拆下AO信号(DCS控制变频器转速的)后,发现其余信号恢复了。认为是AO信号干扰了别的信号,因为这些信号都和强电桥架走在一起,虽然很短。已是,用一根临时电缆来替代,发现换电缆后,其他数据不波动了,对电机送电断电都不影响了。

2、虽然感觉干扰源找到了,但也要找出那个AI模块究竟是哪个信号被污染了。已是逐一排查,发现新情况。检查到其中一个信号的时候,发现该信号一拆下来,数据就变化,数据恢复到原来的值,甚至更大。检查现场的信号来源,发现是来自一个备用的称重仪(德国申克)盘柜内,而这个称重仪是一直没在用,是断电状态的。这个信号是称重仪控制器给DCS显示频率,其中测得AI的负端和称重仪控制盘的接地是连在一起,而这个AI信号也是由称重仪供电(即DCS上是无源4-W)的。检查发现只要一插拔这个信号,那个模块的信号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也判断这个信号有问题。

疑惑的是:

1、现在怀疑称重仪的AI信号的负端接地,对这个模块的信号会不会产生影响?怎么解释?

2、称重仪一直没用,为什么最近才出现干扰(称重仪一直是断电)?称重仪AI信号负端接地会不会影响,负端可以接地吗?

3、控制电机的AO信号好像和这个模块没有关系,倒是称重仪的信号有直接关系,但为什么,对电机断电倒是产生影响。

是因为称重仪AI信号负端接地后把模块的电压拉低,然后电机断电后产生干扰?

4、DCS的AAI143是个16隔离通道的模拟模块4-20mA信号,隔离了,为什么其他通道还是受影响?

未能得到一个合理解释,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2012-11-29):
你的 零线和地线是一跟吗

网友B:
等答案。。。LZ知道了也要分享一下哈~

网友C(2013-03-02):
首先这是典型的变频器干扰问题,处理方法正确:加隔离!

其次,干扰始终来自“变频器”,只是绕过了隔离器,通过空间(平行电缆)又感应到了后端,甚至通过电源地绕到隔离器另一端。这就成了高频有源信号(干扰),当多点接地发生时,如称重信号端的设备或线缆对地漏电增大,这个干扰就会多样性变化,或大、或小。

所以称重由于长线传输,最好也加隔离,否则路上或空中或对地的绝缘等都会影响自身或其它信号。

称重信号上的感应或漏电现象和送电与否无关!

标准规定:所有开关量、模拟量信号电缆不得和动力电缆平行附设,如果有部分交叉,距离应大于300mm。

实测经历:8-10米的平行电缆在24V开关量信号上能产生30-100VAC,模拟量4-20mA可感应20-70VAC的共模电压,即使单端接地,也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干扰!甚至导致PLC等智能设备“死机”。

网友D:
 1、 在断电的情况下,称重仪信号接到了DCS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因起负端接地,也就是把DCS的一个通道的一端拉到地了。建议加个有源的隔离器。

  2、 DCS的AO输出通道接到了变频器上的模拟量输出端,信号已经产生干扰,换电缆解决了,加隔离器也是可以解决的、

3、建议检查系统的接地电阻,接地电阻跟气候有关的,所以干扰也是没有规律的。

网友E:
电气和仪表必须隔离开,楼主你平常事没事吧,就是这次发现干扰。我估计可能性最大是电气到仪表的线接地了,你的线,AI AO DI都在一起吧,中间有接地的现场或短路了。要不就是变频器有干扰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是典型的变频器干扰问题,处理方法正确:加隔离!其次,干扰始终来自“变频器”,只是绕过了隔离器,通过空间(平行电缆)又感应到了后端,甚至通过电源地绕到隔离器另一端。这就成了高频有源信号(干扰),当多点接地发生时,如称重信号端的设备或线缆对地漏电增大,这个干扰就会多样性变化,或大、或小。所以称重由于长线传输,最好也加隔离,否则路上或空中或对地的绝缘等都会影响自身或其它信号。称重信号上的感应或漏电现象和送电与否无关!标准规定:所有开关量、模拟量信号电缆不得和动力电缆平行附设,如果有部分交叉,距离应大于300mm。实测经历:8-10米的平行电缆在24V开关量信号上能产生30-100VAC,模拟量4-20mA可感应20-70VAC的共模电压,即使单端接地,也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干扰!甚至导致PLC等智能设备“死机”。

如何加隔离?

网友G:
顶一下,顺便学习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