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PLC高速脉冲的数量为什么有细微偏差

楼主(2012-05-09):
很困惑一件事,用FX1S-MT的PLC发脉冲控制丝杠,返程的距离是几次前进距离的总和,为什么返回几次后位置有变化,仔细观察每次都有极小的偏差,次数多了累加起来就明显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整套程序中PLSY和PLSR指令各出现一次,其中PLSR里的距离是能灵活设定的,每次前行距离要求不一样。但后退确定是前行距离的总和,但就是回程后不在出发时的原位.还请专家指点

网友A:
搞个机械原点吧,累加计算误差。。。。。。。。。。

网友B:
机械上不可能处于完全理想的状态误差是避免不了的。所以一定要有个原点或是你想办法进行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个机械原点吧,累加计算误差。。。。。。。。。。

对,偶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问你几个问题。你一定要回答。

1.程序上是不是一定是执行完了计划内的脉冲才停止。(急停情况下不算)

2.每一次的移动,不管前后。马上手工核对PLC的输出数和伺服收到的脉冲数。是不是一样。看什么时候开始产生

3.你的方向信号有没有提前于脉冲信号更新?有没有脉冲发完了之后才改变方向信号?(我肯定你是同时改变的)也就是说先更新了方向信号,若干时间后才发脉冲。

我不否认找零点。但是,找零点不是用于这样的出错的情况下去硬把零点拉回来的。这明显是控制系统主观上的错。找零点是在逻辑上 程序上 电气上根本无法得到正确位置或者其他不可预料因素影响的时候用的。就这么的前前后后要找零吗。请修改自己电气上程序上的错误提高自己电气上程序上的纠错能力。才是正道。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回答芳季:问题1是的,问题2现在还不确定,我会仔细观察。问题3已经做了这样的改进,比原来准多了。

 该设备对速度要求不高,已经先用机械原点的方法暂时对付着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