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在校生初学三菱,求助三菱PLC和触摸屏做交通灯问题。

楼主(2012-05-09):
急急急~~~!!!!!!!跪求高手指点~~~!本人在校学生,初学三菱PLC和触摸屏软件,求高手指点几个问题。要求:做一个FX2N和GX simulator的十字路口交通灯,资料里面有我做的程序和仿真。

控制要求:交通灯的控制过程

   正常时序控制

按照城市交通控制的需要,本文主要讨论用PLC实现正常交通的时序和急车强通2种控制方式,信号灯受启动及停止按钮的控制,当按下启动按钮时,信号灯系统开始工作,并周而复始地循环工作,当按下停止按钮时,系统将停止在初始状态,所有信号灯都熄灭。

交通灯示意图如下图所示,在东西南北方向均安装信号灯,两个方向各6盏灯,分为三个方向红、黄、绿三种颜色。

控制要求:

系统工作时,先东西绿灯亮,同时南北红灯亮,南北红灯亮维持25s。东西绿灯亮20s,到20s时。东西绿灯闪亮,绿灯闪亮周期1s(亮0.5s,熄0.5s)。绿灯闪亮3s以后熄灭,东西黄灯亮,并维持2s。到2s时,东西黄灯熄,东西红灯亮,同时南北红灯熄,南北绿灯亮。东西红灯亮维持30s,南北绿灯亮维持25s,到25s时,南北绿灯闪亮3s后熄灭,南北黄灯亮,并维持2s,到2s时,南北黄灯熄,南北红灯亮,同时东西红灯熄,东西绿灯亮,开始第二周期的动作,以后周而复始的循环。

   另外,想在仿真中十字路口中间添加一个两位七段数码管,用来倒计时显示时间,请问怎样把程序添加进去?(想了很久,实在不会。)倒计时显示要求如下:

   交通灯倒计时显示程序

显示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定时计数程序,采用两个移位指令编写个位和十位数字显示程序。由移位指令产生个位、十位的同步信号使LED七段数码管每隔一秒显示一组数字,从29开始,直到00再进入下一轮循环为了使个位、十位显示同步。程序中采用M0作为两组定时器的起动信号。同时,在处理特殊程序和停止时应让倒计时显示停止,即使用区间复位指令(ZRST)使M 39-M53再接到X1,X2,X3的上升沿信号时全部复位,以使返回正常程序时红绿灯的计时时间与灯的运行情况一致。

   小弟在此跪求高手帮忙,如有做出来的,必有重谢!!

网友A(2012-07-27):
楼主别急,我们在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