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池不知什么时候换,电池没电了设备会出状况吗

楼主(2012-05-09):
现场有多台设备,大部分设备都有PLC,例如GE-FANUC series90-30 PLC、西门子S-200、松下FX2N等等。我刚刚接手这些设备,不知前任是否有对这些PLC更换过电池。

我不知怎样确认电池是否继续可用(有些PLC没看到电池的指示),如果电池耗尽会产生什么影响?程序、参数会怎样?里面的电池本身可以充电吗?

谢谢!

网友A:
应该都会有指示的,再看看。。。

网友B:
量量电池电压 注意方法

程序 数据提前做好备份

www.ytleader.cn

网友C:
更改之前做好备份,防患于未然,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D:
电池是数据备份用的,如果不放心,可以考虑先购买一些带电更换

楼主:
假如电池没电了,长时间也未更换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E:
数据没有,程序没有...

网友F:
PLC内的电池是为了在断电时,为PLC的存储器供电的,以使PLC内的用户程序和一些相关数据不丢失,电池大都是锂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使用寿命较长,而且在PLC的CPU的面板上大都有电池电压低的指示灯,在灯亮起时必须更换电池,并且更换电池必须是在PLC带电的情况下更换,PLC的硬件使用手册中都有说明。

网友G:
电池电压低时有报警  ,赶快换电池 否则程序会丢失,发生错误。

网友H(2012-08-03):
电池没电,显示屏会黑屏,如果控制的设备有过载、短路等一系列故障,监控人员不能在第一时间得知,不利于设备消缺的快速响应,应及时更换电池。

网友I(2021-03-22):
老式的西门子S5、西门子400系列、三菱FX2N之流、GE那种20年前的老款都是电池保存程序,遇到设备长时间停车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