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S7-200与LG变频器RS485通信

楼主(2012-05-09):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小弟最近在用LG变频器,以前是用S7-200自带的MODBUS库做的通信协议,由于LG有部分变频器不支持MODBUS协议,现在需要写RS485协议,现在无从下手,请高手指教下,(有现成的程序更好)。 QQ 314748133

网友:
请问是那款LG变频器,LG变频器都支持modbus通信协议的

网友:
自有口通讯,根据变频器说明书通讯协议格式,填写就是了,注意缓冲区分配和检取有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