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转换求助

楼主(2012-05-09):
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输入的电信号:0-12V,转化成相应的气缸的行程?

求高手给个方案啊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气缸行程用直尺型电位器检测,电位器反馈回的电压信号,与给定的0-12V电压信号进行比较,

   当反馈信号到达给定信号值时,切断气缸控制电磁阀。。当然,如果气缸要来回双向调节的话,

   要进行双向比较,双向比较结果分别驱动气缸进、退电磁阀;

2)精度要求稍高,则可在比较让气缸分2段动作,在接近目标值时让气缸进气经过节流阀节流,

使气缸运行速度减慢,使定位比较准确。。当然,比较器要增加一级减速档信号输出。。

3)要求精度若更高,则不宜采用气缸驱动模式。。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气缸行程用直尺型电位器检测,电位器反馈回的电压信号,与给定的0-12V电压信号进行比较,

   当反馈信号到达给定信号值时,切断气缸控制电磁阀。。当然,如果气缸要来回双向调节的话,

   要进行双向比较,双向比较结果分别驱动气缸进、退电磁阀;

2)精度要求稍高,则可在比较让气缸分2段动作,在接近目标值时让气缸进气经过节流阀节流,

使气缸运行速度减慢,使定位比较准确。。当然,比较器要增加一级减速档信号输出。。

3)此方案在mm级精度或可适用,要求精度若更高,则不宜采用气缸驱动模式。。

网友B:
压缩空气的可压缩性决定气缸精确定位比较困难,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网友C:
伺服气缸。。。。。。。。。。。。。。

网友D:
1、气缸活塞移动的负荷性质是什么?是液动还是气动?

2、如果用曲轴连杆机构转换成转动,把活塞行程转化成转动角度的控制,还可以用编码器;

3、一定得把系统介绍清楚,才有好的切合实际的方法!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