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5.5KW变频器接1.5KW电机空载电流?

楼主(2012-05-09):
30HZ应该是多少?变频器显示是4A左右,有那么大吗?用3.7KW的接好开机才2A左右,是有问题吗?三相电压测着平衡,请指教

网友A:
低压大电流很正常阿。。。。。。。。。。。。。。

网友B:
空载电流4A左右,打了,应2A多一点,你可以恢复出厂值试一下,电流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C:
没有使用过,学习中,不过1.5KW电机相对4A是大了,变频器需要重新设置,辨识电机。

楼主:
不会吧,我恢复试一下,好像这个型号变频器的原因

网友A:
也要考虑30HZ时候的负载情况,你来个堵转,电流会更大。

楼主:
怎么会,空载测试的,不会那么大吧!

网友D:
空载电流不会有那么大,你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如果你在启动时增加了很大的附加转矩,也可能有这种状况。

楼主:
恢复出厂值后一样,且接5.5KW电机空载10A电流,开几秒钟跳GFF报警,是接地故障,电机是好的,是霍尔坏了吗?怎么取消信号?

楼主:
都是空载,没接过负载,不要看错了

楼主:
修好了,U相互感器坏了,换了试机正常,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