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机为啥要接五颗线

楼主(2012-05-09):
各位高手大家好:

        偶最经接一活。是一个气站,惰性气体,要求所有电器设施为防爆,他的电器施工图上标的电机到控制柜的电源线为五颗,我觉得四颗才对,有谁教一下

                                                                                                    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三根相线,一根PE线,外面再加电动机外壳接地,是吧

网友B:
因为防爆,所以安全余量就要大。中性线和地线是分开的,防止一切可能产生的电火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防爆,所以安全余量就要大。中性线和地线是分开的,防止一切可能产生的电火花。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防爆,所以安全余量就要大。中性线和地线是分开的,防止一切可能产生的电火花。

学习了。。。

楼主(2012-07-03):
感谢了各位,好久没上了,在此祝愿认识的,不认识的控友们安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因为防爆,所以安全余量就要大。中性线和地线是分开的,防止一切可能产生的电火花。

电机应该不用中性线吧。

网友F:
有钱没地方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