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A 断路器小吗?

楼主(2012-05-09):
       昨天下午,75KW 的复盛螺杆空压机的断路器开关跳了,不知为何原因,后来启用备用设备,今天测量电机线圈阻值也正常,就又合闸后再次启动使用,过了二个多小时断路器又跳了。不知何因?

     再次合闸启动设备 ,用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有一相 在 160 A 左右,另外 两相 150 A 左右,请问这个工作对流对于 200 A  的断路器来说,会不会大呀?

网友A:
理论上不小,怀疑断路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根据水哥的测量数值看都没什么问题,很可能是断路器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C:
你测一下断路器的外壳是否发热,如果发热说明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D:
换个250A的  三相电流有一相 在 160 A 左右,另外 两相 150 A 左右  差10A没事。

网友E:
想来,开关额定电流已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水哥的测量数值看都没什么问题,很可能是断路器坏了,换个试试。。。

  谢谢位各位,更换了一个 225A 断路器后正常,不再跳!

网友G:
      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超电流了,75KW电机额定电流150A左右,负载是否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小,怀疑断路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160   200    中间差值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