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与200的MPI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09):
我用了一套315-2DP的CPU,现和224CPU通信,其中300PLC采用CP343和计算机通信,200PLC与300之间采用MPI通信。

问题:当用MPI电缆连接200PLC和300PLC时出现通信中断,而且300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也中断,其中CP343的所有LED灯闪烁。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S7-300与S7-200之间采用MPI通信方式时, S7-200 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信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而在S7-300中需要在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实现S7-300 与S7-200之间的通信,调用SFC67和SFC68时VAR_ADDR参数填写S7-200的数据地址区,这里需填写P#DB1.××× BYTE n 对应的就是S7-200 V存储区当中VB××到VB(××+n)的数据区。例如交换的数据存在S7-200中VB100到VB109这10个字节当中,VAR_ADDR参数应为P#DB1.DBX100.0 BYTE 10。同样S7-300也可访问S7-200的M,I,Q存储区,以M区为例,VAR_ADDR参数为P#M10.0 BOOL 4,就是M区M10.0到M10.3这四个位。

根据S7-300的硬件配置,在STEP7当中组态S7-300站并且下载,注意S7-200和S7-300出厂默认的MPI地址都是2,所以必须先修改其中一个PLC的站地址,一般讲将S7-300 MPI地址设定为2,S7-200地址设定大于2的其它数值,另外要分别将S7-300和S7-200的通讯速率设定一致,可设为9.6K,19.2K,187.5K三种波特率。

网友B:
大连德嘉电子有很多款以太网产品,抗干扰能力强,可以登录www.dl-winbest.cn看看有没有能帮上您忙的产品

扣扣:1055249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