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了个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希望各位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2012-05-09):
各位看看该怎么改一改才行呢?

楼主:
还有这个图为什么我监控的时候看见*VD350和*VD360的地址不变呢?为什么没人帮我解答啊?

网友A:
地址怎么可能变,要是地址能变的话,那这个开发的人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怎么可能变,要是地址能变的话,那这个开发的人就麻烦了.

说的很正确,就是地址不变,*vd350的地址是vw104而*vd360的地址是vw108不变化,这是为什么了?怎么解决,是循环那处问题了还是指针地址改变那出问题了?解释一下啊

楼主:
我是用FOR循环来编写排序的,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各位高手不要藏私啊!指点我一二啊,不论知不知道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啊。

网友B:
什么我监控的时候看见*VD350和*VD360的地址不变呢?为什么没人帮我解答啊?

//

你 *VD350和*VD360 里面方的不是地址啊?  你在看看 200 的系统手册, 指针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 *VD350和*VD360 里面方的不是地址啊?  你在看看 200 的系统手册, 指针怎么操作?

我前面&vb100不是取的地址吗?然后用VW200来改变指针的地址,*vd350取的应该是改变后地址里面的数值,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刚学习希望不要嫌我太垃圾。指点一下。

网友D:
循环用的有问题。INIT填0,FINAL填需要循环的次数即可,无需用变量。

网友E:
for指令用的不正确,indx应是个当前循环次数寄存器,不需要赋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iy_gongkong关于    你 *VD350和*VD360 里面方的不是地址啊?  你在看看 200 的系统手册, 指针怎么操作? 内容的回复:我前面&vb100不是取的地址吗?然后用VW200来改变指针的地址,*vd350取的应该是改变后地址里面的数值,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刚学习希望不要嫌我太垃圾。指点一下。

没这样用指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C    你 *VD350和*VD360 里面方的不是地址啊?  你在看看 200 的系统手册, 指针怎么操作? 内容的回复:我前面&vb100不是取的地址吗?然后用VW200来改变指针的地址,*vd350取的应该是改变后地址里面的数值,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刚学习希望不要嫌我太垃圾。指点一下。没这样用指针的

那应该怎么改这个程序了?还有这个指针应该怎么改了?

网友E:
你的程序想达到怎样的效果,是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