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硬件组态时,“显示”节点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用STEP7(V5.4版本)往PLC里下组态时,在“选择节点地址”的界面里点击“显示”按钮,显示不出PLC的MAC地址 。介是怎么回事?
我的网线和网卡都是好的,电脑是xp的系统。
我用的是315、317的cpu  以前都能显示出来 但现在显示不出来了
我有多个plc 我操作任何一台都是 “显示”不出来它们的mac地址 我觉得是我的电脑的问题 但不知道问题在哪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把STEP7重装了 可还不好用 我重做了系统 再装上STEP7就好了。
可我不想再重做系统了 所以来请教了各位。

网友A:
显示不出来也没事,只要能连接上就行

楼主:
如果我是一台新的plc,我要给它分一个ip,这时显示不出来它的mac地址,那不就不能给它分ip了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咋回事?

网友C(2012-06-09):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咋回事?

网友D:
通讯协议设置为ISO Ind试试?

网友E: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