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境温度高的地方,电动执行机构如何正确维护和使用?

楼主(2012-05-09):
   国外进口的电动执行机构对于现场使用环境要求一般要苛刻一些。在国内许多地方有使用防护等级低的产品。对于在这其中由于高温引起的执行机构减速箱漏油,电子单元的很快损坏。这其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现场处理措施。当然不是说要换要求更高的执行机构。希望同行多交流。

网友A:
设备已经选定的情况下,只有多加保养了。。。。。。。。。

网友B:
加工业空调,除尘、给善环境,那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C:
保温防护或者增加隔离措施也是一种减少温度辐射的方法,此外可以尽量的增加通风口,如果露天的最好周围不要有遮挡物阻碍空气流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工业空调,除尘、给善环境,那是最好的办法了。

楼主:
我还是乐意听取3楼的意见。毕竟在现场搞二次投资还不如直接搞改造呢!都知道花钱的事比较难做。还是加强维护,做好隔离比较靠谱。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2012-07-02):
本人建议采取3楼的建议外还可以在以下方面作改善:

1、安装时方向尽量远离热辐射源,执行机构一般和阀门连接,在连接支架上做点散热措施。

2、在选用执行机构时尽量放大力矩,避免超负荷运行本身发热厉害,切选用电机功率小,传动力矩大的执行机构。

3、对调节频繁的执行机构,一定要选用精度高,防止自激发热。

4、一般管道上阀门安装的位置空间比较多,在工艺设计中安装位置是否可以更换到环境空旷热源辐射比较的位置。

网友E:
如有其他同类问题欢迎一起讨论学习 QQ:12071711  电话 0731-85525821   杨志强

网友F:
俺邻居昨天,都给狗窝装空调鸟~~~~~~~~~~~~~~~~~~~~~~~~~~~~~~~~~~~~

给党过完生日,俺邻居还要去宁夏,给狗娶个媳妇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