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控制台达AB伺服做多点运行

楼主(2012-05-09):
我要用欧姆龙CP1E-N20DT1-D型号PLC控制台达AB伺服,可是以前没写过这方面的程序和伺服参数的设定,想请教高手指点下,设备是注塑机的辅机,相对于机械手的功能。注塑机开模完成以后,伺服电机开始动作(开始是停在最上方),向下运动,也就是从原点开始到第一个点的运行,到第一个点以后,有个电磁阀要动作一次,然后再向第2个点运动(向上),到第2点以后,电磁阀再动作一次,依次向上运动。第一段的距离是可变的,后面的几段距离也是可变的,不过后面的几段是等间距的。要求,后面的几段距离可设,段数也可设定,第一段的距离也可设定。我用HMI加PLC控制,不知对不,请高手给我指点下,另外AB伺服该设哪些参数,是位置控制,可是位置控制又有两种Pt和Pr,两种的接线也是不一样的,不太明白,望高手朋友指点下,谢谢!!!!

楼主:
好的,谢谢!请多指教,不知能不能实现我要的控制!

网友A:
伺服两个接口,有一个是普通的光耦输入,和差分输入。你选择前者就行了。 CP1E-N20DT1-D  是源型输出,接线时需要注意。

此程序用PLS2 指令来编程就行了。 可以用步指令编程 SNXT STEP  指令,比较方便。

楼主:
你好,PLC是源型输出,啥地方需要注意呀!接近开关是PNP输入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PLC是源型输出,啥地方需要注意呀!接近开关是PNP输入的就可以了吧!

我倒, 源型输出,和输入没关系。 PNP的接近开关的话,在输入COM 端接24- 就行了。

源型输出需要注意的是:你伺服的普通光耦接口处的接线极性啊!!

楼主:
哦,是伺服要注意呀,我是发脉冲给伺服的,也就只接脉冲和方向呀,是要注意伺服的COM端的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你好,PLC是源型输出,啥地方需要注意呀!接近开关是PNP输入的就可以了吧!我倒, 源型输出,和输入没关系。 PNP的接近开关的话,在输入COM 端接24- 就行了。 源型输出需要注意的是:你伺服的普通光耦接口处的接线极性啊!!

哦,我就只是PLC发脉冲和方向给伺服系统,是要注意伺服端的COM端的接线吗?伺服两个接口,普通的光耦输入和差分输入,普通的光耦输入是指集极开路输入吗?它和差分输入的区别在哪里呀,还是不太清楚呀,别见笑啊!谢谢

网友B:
我遇到的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想问哈如果用plc只控制伺服的速度和方向,那怎么去接线啊??只用曝露出发脉冲嘛,方向我没要求,

网友C(2013-07-17):
好东东啊..............

网友D(2016-03-01):
你好,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可以请教你下吗?

网友E:
谢谢大神,例程实用易懂!!!!

网友F(2017-12-03):
发现你们都好厉害,我太菜了

网友F:
我是一积分也没有 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2018-04-20):
谢谢了,正需要呢,谢谢谢谢

网友G: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