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处理经验交流

楼主(2012-05-09):
                                                             变频器维修小经验
       我司现有一台MQ1635—33#门机,起升机构采用安川公司生产的重载型CIMR—G7A4185型号变频器,作业过程中出现左机报CPF00故障,导致起升双机都无动作,因是过驳,大船马上要靠泊,必须立即抢修,保障设备正常,就维修过程中有一些小经验整理一下与大家分享。
      CPF00故障有三个原因,一是CPU的外部RAM不良,数字式操作器的插头接触不良。二是变频器的控制回路不良。三是控制回路损坏。按照三个原因逐步排除故障。首先把操作器拿下,重新试插,不行。把右机的操作器插上去还是不行,此时初步确定操作器是好的。再向第二步进发,检查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把主控板模块,PLC模块全部试插两遍,故障依然不能排除。向有着丰富变频器维修经验的曾师傅、向师傅请教,回答看看各插件是否有铜绿、松动,用酒精清洗,紧固各螺丝,不要急着考虑第三个因素。可是队部没有酒精,只好回山上小窝去拿吹风筒、酒精,耽误不少宝贵时间。各插件清洗、吹干净紧固后再装回去,还是不行。那么初步确定控制回路接触不良这一块也可以去除。这时候向第三步进军,控制回路坏,也就是更换变频器的核心部件主控板。
      主控板是变频器的核心部件,所有的程序、参数都存在里面,要更换它就必须先把它的程序和参数读出来,等换好后在拷进去,否则要进行变频器自学习。它自学习要花上大约半个小时,但是此时操作器按任何一个键都无反应,想走这一步棋那是梦想,只好从右机上读出来再拷进去,仔细左右比较一下,一些主要参数根本没有拷进去,没办法从右边一个个参数慢慢抄袭下来,又一个个地输入到左边,参数弄好后,操作器显示OPE01故障,原因是变频器容量与主体不匹配(提供的是55KW的ETC618046—S1033与185KW的ETC618046—S1032不匹配),参数拷不进去也是这个原因,可在O2-04里面可以更改过来。更改好功率,操作器无故障显示,驾驶室内显示屏和操纵台上的变频器故障指示灯也表明无故障了。此时完全可以确定这次CPF00故障完全是主控板的问题。空载试机右机正常,左机无动作,原来操作器上的FWD(正转)灯一直亮着,但不报故障。多次调试无果,我们只好请安川的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上机首先把变幅的参数读好,取下主控板(ETC618046-S1033)替代左机主控板,用右机操作器拷贝参数,同样是拷贝不进去,原因也是型号问题。把参数一个个输进去,结果一样报OPE01故障,解决容量问题接着是FWD指示灯亮,同理右机正常,左机无动作。对策在F1-05(设定PG旋转方向:0是电机正转时A相超前,1是电机反转时B相超前)里面把“0”改为“1”,起升机构正常。为什么FWD灯一直亮?就是PG-B2卡接线与右机不一样,生产厂家也许嫌麻烦。改参数比改线省事。
       起升正常就要解决变幅机构,用新的ETC618046-S0133这块板装上去,因型号不对,参数根本拷不进去,也就是说原来的参数全部丢失,要进行自学习,重新设置参数,导致要么有二三档无一挡,有一二档无三档,有一三挡无二档,有一二三档上四档即跳,只好甩掉四档,保证一二三档。经过这几天的仔细对照图纸和接线,发现图纸上变频器没有标注段速三(变幅采用无PG矢量控制),而主令又有四档,所以在十六段速(D1-01~D1-16)的D1-01~D1-16里面花费不少时间,另外多功能输入端S3~S12对应的H1-01~H1-10不对称,起升机构也是一样,是由厂家自由设定的。
       通过这次维修,相信大家受到不少启发,举一反三,为以后工作图个方便。我们不藏着掖着,写出来供大家分享、讨论,并感谢物供站、曾师傅、向师傅的鼎力相助,大年初一吵着你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