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相序正确,但通电后来回原地转动,求助!

楼主(2012-05-09):
rt

求助!

非常感谢!!

楼主:
大神来救人啊!!!!!!

网友A:
增益,惯量大小,适当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B:
原地转到? 有脉冲到驱动器吗? 是抖动还是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地转到? 有脉冲到驱动器吗? 是抖动还是转?

有,用的L298,是转,很清楚的,正传一下,反转一下,但是用万用表测了脉冲输出,相序都正

确。

而且,在调的是两相双四拍的,两相八拍已经用同一个驱动器调成功了,所以不存在接线错误的问题,请问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实在苦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益,惯量大小,适当调整一下看看。

小弟用的是最简单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还是开环的…

…前辈请指导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在线等哦~~~~~~~~~~~~~~~

网友E:
你的控制脉冲频率是否远超出负载下步进电机的最高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控制脉冲频率是否远超出负载下步进电机的最高工作频率?

同一个电机,同一个驱动器,同一个脉冲发射器,我的是两相的,八拍的调成功了,但双四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没有吧

楼主:
大神们~5555555555

网友E:
8拍改成双四拍后步距角增大一倍!!最大的控制脉冲频率也应该减小!可以试试把控制脉冲频率调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8拍改成双四拍后步距角增大一倍!!最大的控制脉冲频率也应该减小!可以试试把控制脉冲频率调小些!

还是不行呢,频率已经降到最低了

网友G(2017-09-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