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常数里里面的#的含义?

楼主(2012-05-09):
有时是2进制,有时是16进制.还有时是BCD码,到底怎么区分?

网友A:
在欧姆龙PLC中,16进制表示为#0-FFFF    BCD #0-9999

BCD 的范围是0-9999 绝对不会出现字符或者是符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6进制的0-9999  和BCD 0-9999 二进制的表示方式是一样的。

至于2进制,PLC 存储的数据都是以2进制存储的,你看到的数据只是影响到你的感官罢了,其本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就好比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称呼你,你都是你。

楼主:
那我写一个#10你说是表示的是十进制里的10还是16还是3?

网友A:
嘿嘿,同学,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存储的是2进制。 你看到的数据影响到你的感官罢了。 此时,在PLC软件中选择10进制监视的话,你看到的是&16 ,如果你选择16进制监视的话,你看到是0010。

网友B:
对:dianqisu关于嘿嘿,同学,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存储的是2进制。 你看到的数据影响到你的感官罢了。 此时,在PLC软件中选择10进制监视的话,你看到的是&16 ,如果你选择16进制监视的话,你看到是0010。  内容的回复:

我也没搞懂,比如TIM我要定时5秒,我通常是输入“#50”,看了这贴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5秒了,能不能麻烦说下如果我想要的同样都是5秒的定时,用10进制,16进制,2进制,BCD分别怎么表示啊,谢了!

网友C(2012-06-29):
与4楼有同样的感受,请高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