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通信不上

楼主(2012-05-09):
我现有一台XC2的PLC V3.2的两个通信口都无法通信了,也试过上电停止PLC没用,还有其它办法吗?现怎样搞才好呢?指教指教!!!

网友A:
编程电缆 换过了吗

如果软件上设置正确的话  建议更换编程电缆试试懒

楼主:
编程电缆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Q2PC显示当前处于脱机状态,无法与PLC连接?

A2

l  导致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

1)      用户修改了PLC上的PORT1口的通讯参数(请勿随意修改PORT1口的通讯参数,否则将会导致您的PCPLC无法连接!);

2)      USB转串驱动软件的安装不正确或者USB转串口线的性能不好;

3)      PLCPORT1通讯口损坏;

4)      使用的不是信捷公司专用的DVP下载通讯线。

l  处理办法:

1)      首先,请确认PCPLC连接的通讯线是否为信捷公司专用的DVP线,如果不是,请更换成信捷公司专用的DVP通讯线;

2)      如果确认连接线是信捷公司专用的DVP线并且使用了USB转串,您可以找一台带有9针串口的台式电脑尝试与PLC进行连接,如果与台式电脑可以正常连接,请更换性能更好的USB转串口线或者重新安装USB转串驱动软件;

3)      如果PLC与台式电脑也无法正常连接,您可以通过“上电停止PLC”功能停止PLC,同时将PLC恢复为出厂设置,操作方式如下:

Q3XC系列PLC系统更新相关问题

A3

l  一般何种情况下需要进行PLC系统更新?

1)

网友B:
l  一般何种情况下需要进行PLC系统更新?

1)

楼主:
用另一台电脑,上电停止PLC,OK。

网友C:
参数设置的对吗

网友D(2012-06-20):
你好,可能是这样的,我想你之前使用的可定时笔记本USB转串口,如果USB转串接口不好的话,电脑上位机软件发送的数据会发生错误,从而下位机PLC接收的数据不对,所以容易导致无法上电停止PLC ,如果是电脑直接带有串口时最好了,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E: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用硬件更新的方法把PLC恢复出厂设置了,同时PLC里程序也没了。

我发你一个网站,你可以照着上面说的进行硬件更新,注意,更新时不要断电,更新前仔细读说明。

http://www.xinje.com/DownloadShow.asp?ID=67

网友F(2012-08-13):
信捷PLC手册《指令篇》“常见问题处理”这一章节有详细讲解决脱机以及系统更新的办法的

网友G(2016-01-22):
安装usb转串的驱动了吗?再检查下参数设置

网友H(2016-04-26):
估计是电脑的环境跟驱动没装好,换一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