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选型问题

楼主(2012-05-09):
欧姆龙   用cx-programmer    21入23出怎么选型呀?

扩展模块的话,怎么添加呀?

网友A:
欧姆龙CPM2A的40个点的在加扩展模块应该可以~

网友B:
CPM2A应该已经停产了,如果没有特殊功能要求,可以用CP1E的60点的。

网友C:
选用 CP1E  CP1L  CP1H  都可以。   廉价是按排列顺序来的。

网友D:
没有特殊要求 一个2AE锯够了

36、24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