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PLSY脉冲指令时遇到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各位好,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使用的是    FX1N系列PLC

DPLSY(K0 K0 Y0)这个指令执行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报错还是什么?(从网上了解到脉冲频率是1HZ-1KHZ  对于FX1NPLC)

谢谢!!

网友A: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这个脉冲输出指令应该这样写DPLSY K(这里写指定脉冲频率0~100000)D(指定产生脉冲输出的数目)Y0(指定脉冲输出元件号)该指令只能用于晶体管输出型PLC

网友B:
频率,脉冲数都为零,估计Y0端口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C:
指令程序不会报错!

Y0端没有脉冲输出!!

伺服马达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