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如何清空程序?

楼主(2012-05-09):
一款台达EH系列PLC,不知道密码了,想清空程序,重新写一个,操作步骤如下:

将220VAC电源断开,PLC内电池拨出,过十分钟左右,送电,原程序还是没有清空,不能下载新程序!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才能将台达EH系列PLC程序清空??

网友A:
PLC恢复出厂值即可

网友B:
弄个空的,直接将里面的程序覆盖掉,还有菜单里有清除的命令,可仔细找找!绝对可行

在输入密码对话框输入CLEARPLC  确定就可以清除PLC的程序和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值时提示输入密码,可是密码不记得了!就不能恢复出厂值呀!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弄个空的,直接将里面的程序覆盖掉,还有菜单里有清除的命令,可仔细找找!绝对可行在输入密码对话框输入CLEARPLC  确定就可以清除PLC的程序和密码了内容的回复:

不能把原来的程序覆盖,下载新程序时,需要输入密码!

清除PLC程序,也还是要输入密码!

求助!

网友D:
有没有强制删除之类的命令,就是不要密码,强制清空,覆盖旧程序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今天折下电池,十分钟后上电,PLC恢复出厂设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