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电阻调速改变频调速

楼主(2012-05-09):
本人现在想把一台老的设备的串电阻调速改成变频调速 是不是需要换电机 还有串电阻调速的启动力矩比较大  这个在选电机方面应该怎么选型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换电机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转子串的电阻直接短接就可以吗

网友C: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没必要把电机给换掉的

网友A:
对:owenme1984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不换电机也成。                  内容的回复:把转子串的电阻直接短接就可以吗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怎么看不见回复!!!!!!!!!!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owenme1984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不换电机也成。                  内容的回复:把转子串的电阻直接短接就可以吗 内容的回复:是内容的回复:

麻烦问一下把转子的电阻短接后 用变频器它的启动力矩还能有以前那么大吗  在变频器的选型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请前辈指点 谢谢

网友A:
启动转矩可以设定,大转矩时,可以设转矩提升。变频器选型很简单,就是按电机选,所谓变频器各种功能,都是卖家的宣传和用户的不知,别听他们神乎其神的说教。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启动转矩可以设定,大转矩时,可以设转矩提升。变频器选型很简单,就是按电机选,所谓变频器各种功能,都是卖家的宣传和用户的不知,别听他们神乎其神的说教。 内容的回复:

谢谢前辈哦 我去实验下

网友D:
“串电阻调速的启动力矩比较大”

这个说法我不太赞同!

变频器能达到0速时达到150%以上的转矩输出,直接转矩控制的可以达到300%, 转电阻调速达不到吧?

如果运行环境要求很高, 最好换电机,否则会烧电机!

变频器的选择,建议还是选择大品牌的, 质量有保证, 接上电机时启用参数自辨识功能, 变频器会根据计算出来的电机电阻、电感等参数控制电机!

如果选用不带这个功能的变频器, 直接把绕线电机转子短接, 参数设置不对时转子电流可能很大(鼠笼电机转子是铝条的), 烧电机!并且你这个电机不是变频电机, 工作条件恶劣时, 电机发热很大、使用寿命也是个问题!

一家之言,欢迎指证!

网友D:
大师没来指点一下?

人家始终坚持转子串电阻调速是无级调速(课本是错的), 对了还有jona!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电阻调速的启动力矩比较大”这个说法我不太赞同!变频器能达到0速时达到150%以上的转矩输出,直接转矩控制的可以达到300%, 转电阻调速达不到吧? 如果运行环境要求很高, 最好换电机,否则会烧电机!变频器的选择,建议还是选择大品牌的, 质量有保证, 接上电机时启用参数自辨识功能, 变频器会根据计算出来的电机电阻、电感等参数控制电机! 如果选用不带这个功能的变频器, 直接把绕线电机转子短接, 参数设置不对时转子电流可能很大(鼠笼电机转子是铝条的), 烧电机!并且你这个电机不是变频电机, 工作条件恶劣时, 电机发热很大、使用寿命也是个问题!   一家之言,欢迎指证!

安川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F:
1、如果原来的串电阻调速电机,工作良好,我不主张楼主换变频器调速;

2、换变频器调速,如果电机性能优于串电阻调速,又为什么建议楼主另选电机呢?

3、知道用变频器电机发热厉害,说明电机性能是下降的,机械转矩是下降的,还说转矩会大于串电阻调速,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我们等着瞧,楼主换变频器的实际结果再来说话!

网友G:
台达的也可以啊

网友F:
1、串电阻调速,所有的课本都是连续调速,只有现在的半瓶子醋编的书把“连续调速”改成“有级调速”;

2、变频调速使“ 电机发热很大、使用寿命也是个问题”,说明系统效率下降损耗增大,转矩还可以是300%,你信吗?

3、这些人,一方面要楼主换电机,选用大一点的变频器,一方面说串电阻调速不好,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

网友H:
不换电机就行。 把转子串的电阻直接短接就行。变频器是按电机型号选的。

网友D:
1、串电阻调速,所有的课本都是连续调速,只有现在的半瓶子醋编的书把“连续调速”改成“有级调速”;

请问所有的课本是哪些课本?你给介绍一下?

你把书名、作者、出版社给写出来,我们见识一下!

我们读的都是你所谓的半瓶子醋编的, 呵呵

网友D:
没读过书跟看懂书是两码事!

有些高级讲师, 说白了, 是看不懂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 请问所有的课本是哪些课本?你给介绍一下?你把书名、作者、出版社给写出来,我们见识一下! ……

一样,请问把你说的“课本”是哪些课本?你给介绍一下?你把书名、作者、出版社给写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读过书跟看懂书是两码事!有些高级讲师, 说白了, 是看不懂书!

看懂没看懂书,绕线电机串可变电阻调速的性质是“连续”与“不连续”就足以说明问题!

网友F:
1、有人认为,变频器调速会提高电机的效率,会提高电机转矩,会节能!

2、这样的人不是半瓶子醋是个什么?

3、叫人家把用于起重设备的绕线电机串电阻调速,改成效率低下的变频调速,阻断电机发电制动运行状态,这样的技术支持还不是半瓶子醋是什么?

网友I:
      首先明确的是转子串电阻的作用肯定是---提高启动转矩,降低启动电流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行车用的那种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换挡进行调速那种,假如是,这种方式的调速肯定是有级调速的;改变频器的话,按电动机额定功率来选择,并且选择重载启动模式来选择变频器(也就是功率放大一级),其中行车用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不能少配的,改造变频器后的调速系统基本是无级调速的;假如楼主能够把你的使用现状说清楚,比如驱动啥设备,现有电动机型号等参数,可以提供改造的参考方案!我们现场的行车改造过,没有换电动机,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不过建议改成新型节能的变频电动机更好;

网友J:
转子串电阻的作用:降低启动电流,提高有功功率因数,从而提高启动转矩!属于有机调速范畴,但是调速效果不明显。它属于把电动机转自能耗在电阻上。调速范围很小,但适用于重载启动设备上,比如起重机、升降机等……

网友D:
变频器是调速设备, 其主要功能是调速!

在某些应用情况下, 例如风机, 通过变频器的调速作用改变出风量的大小, 从而达到节能的作用。这个节能是相对于原先的电机接在工频电源上、通过挡风板等调节出风量来满足风量调节而言的。

风机、水泵等类型的应用在工业生产中占用很大的负荷, 变频器最早的应用就是代替这个不能调速、工频运行的设备, 从而节约能源!其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中东石油危机导致能源短缺, 西方国家大力发展变频技术节约风机、水泵等类型负载消耗的能源, 实现节能的!

西方国际研发变频器的初衷就是在风机、水泵等类型的应用中实现节能的!

任何一个产品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的, 都是在考虑了投入产出效益比后才产生的, 如果没有效益, 没有厂商会研发这个产品的。

变频器是否节能要看你的应用设计, 只要应用设计的合理, 是某些应用环境下是有很明显的节能作用的!

但变频器的主要功能是调速!

网友D:
半瓶子醋的, 不知道事物的发展过程, 只知道瞎扯

唯物辨证法强调的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分析特定的问题, 半瓶子醋的是看不懂这些问题的

按照他们的瞎扯,岳飞阻碍了民族的大融合、文天祥也阻碍了民族的融合, 都是罪人!

反而秦桧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 是功臣!

网友K:
   学习啦,其实串电阻启动改成变频控制是很有力的一个方案,都可以设置大启动转矩的!

网友F:
1、“转子绕线式电机,在转子回路中串入适当阻值的电阻,可以改善电机的启动转矩,也就是启动电流减小,启动转矩增大”,如图,Mq1<Mq2<……Mqi-2<Mqi-1<Mqi,R1<R2<……<Ri-2<Ri-1<Ri;

2、如果适当阻值的电阻,启动力矩达电机最大力矩,一般是3倍的额定力矩;

网友F:
3、用在起重机上,下降时,点击自动进入发电制动,怎么个速度上去的也会怎么个速度下来,非常安全!

网友F:
4、起重机用绕线电机串电阻调速时,如果它以30KW的功率吊起重物上升,反转下落也会以30KW的功率发电制动下落;

5、这时30KW的发电量直接回馈电网,节能!

6、更重要的是下落发电制动,不用拍重物掉下来,不需要采用任何措施,安全可靠!

网友F:
1、用变频器调速时,用30KW的功率把重物吊起来,可以;

2、可是下落时30KW的发电制动功率要靠制动电阻消耗,费电;

3、费电不说,还随时会出现制动电流中断,重物从天上掉下来的危险!

网友F:
1、关于绕线电机串电阻调速,如果三级电阻切换,实际就是三个速度:高速、中速、低速之间的运行;

2、切换中就像变频器调速一样,是个加、减速的平缓过渡过程;

3、不会有速度级差的剧烈跳动,你只要询问一下操作工师傅就知道;

4、与变频器不同的是,变频器的调速范围宽,绕线电机的调速范围小;

网友F:
1、我之所以反对把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最关键的问题是变频器阻断了电机发电制动运行的通路;

2、由于没有了电机与电网之间的可靠的发电制动运行,使得系统的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吊中下落溜钩事故会随时发生;

3、把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简单说,就是图财害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调速设备, 其主要功能是调速! 在某些应用情况下, 例如风机, 通过变频器的调速作用改变出风量的大小, 从而达到节能的作用。这个节能是相对于原先的电机接在工频电源上、通过挡风板等调节出风量来满足风量调节而言的。 风机、水泵等类型的应用在工业生产中占用很大的负荷, 变频器最早的应用就是代替这个不能调速、工频运行的设备, 从而节约能源!其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中东石油危机导致能源短缺, 西方国家大力发展变频技术节约风机、水泵等类型负载消耗的能源, 实现节能的!西方国际研发变频器的初衷就是在风机、水泵等类型的应用中实现节能的! 任何一个产品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的,……

1、按luedong的说法,国外的技术是,变频器用于风机、水泵节能!

2、中国把起重机的绕线电机串电阻调速,换成变频器是为了什么?

3、luedong 的理由就是绕线电机调速是“有级调速”,你去问问操作工,绕线电机调速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有级调速”的缺陷?

网友F:
4、下来说说luedong 的风机水泵变频节能的理论:

1)变频器本身是个耗能源设备;

2)变频器输出的PWM电能,异步电机只能利用一部分;

3)这样由于变频器接入电机的机械特性、转矩变差,电机发热损耗增大,效率严重降低;

4)就是说变频器用于风机水泵,首先是系统用电效率的下降;

网友F:
5)风机、水泵在额定情况下,调节流量大小时,风机水泵的功率随之正比变化,就是说流量大功率大,流量小功率小,不存在流量减小功率依旧不变的情况,大家可以看看电机电流表的读数,是不是随着流量变化的?!

6)如果风机、水泵在额定情况下,流量在20-30范围内调节,风机水泵的运行功率也会在20-30%的范围内变化,没有浪费电力的情况发生;

网友F:
7)如果风机、水泵的流量调节超过50%,存在很大浪费的情况下,用变频器才有可能节电,但是这种工况是很少的,和普遍给风机、水泵套上变频器的情况相比,不是节约了电能,而加重了用电的危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首先明确的是转子串电阻的作用肯定是---提高启动转矩,降低启动电流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行车用的那种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换挡进行调速那种,假如是,这种方式的调速肯定是有级调速的;改变频器的话,按电动机额定功率来选择,并且选择重载启动模式来选择变频器(也就是功率放大一级),其中行车用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不能少配的,改造变频器后的调速系统基本是无级调速的;假如楼主能够把你的使用现状说清楚,比如驱动啥设备,现有电动机型号等参数,可以提供改造的参考方案!我们现场的行车改造过,没有换电动机,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不过建议改成新型节能的变频电动机更好;

支持21楼意见!

用变频器,最好改用变频电机,用普通电机的话,变频器优良性能就不能得到完全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明确的是转子串电阻的作用肯定是---提高启动转矩,降低启动电流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行车用的那种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换挡进行调速那种,假如是,这种方式的调速肯定是有级调速的;改变频器的话,按电动机额定功率来选择,并且选择重载启动模式来选择变频器(也就是功率放大一级),其中行车用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不能少配的,改造变频器后的调速系统基本是无级调速的;假如楼主能够把你的使用现状说清楚,比如驱动啥设备,现有电动机型号等参数,可以提供改造的参考方案!我们现场的行车改造过,没有换电动机,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不过建议改成新型节能的变频电动机更好;

应该是一样的 以前用的是凸轮控制器 跟行车上用的一样的 我要改的设备是成缆机 启动力矩有点大 原来的电机是30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明确的是转子串电阻的作用肯定是---提高启动转矩,降低启动电流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行车用的那种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换挡进行调速那种,假如是,这种方式的调速肯定是有级调速的;改变频器的话,按电动机额定功率来选择,并且选择重载启动模式来选择变频器(也就是功率放大一级),其中行车用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不能少配的,改造变频器后的调速系统基本是无级调速的;假如楼主能够把你的使用现状说清楚,比如驱动啥设备,现有电动机型号等参数,可以提供改造的参考方案!我们现场的行车改造过,没有换电动机,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不过建议改成新型节能的变频电动机更好;

放大一级的意思就是30KW的电机 配变频器的话应该选37KW的吗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关于绕线电机串电阻调速,如果三级电阻切换,实际就是三个速度:高速、中速、低速之间的运行;2、切换中就像变频器调速一样,是个加、减速的平缓过渡过程;3、不会有速度级差的剧烈跳动,你只要询问一下操作工师傅就知道;4、与变频器不同的是,变频器的调速范围宽,绕线电机的调速范围小; 内容的回复:

谢谢! 受教了

网友F:
1、交流电机用变频电源时,电机发热损耗增大,效率下降;

2、交流电机用变频电源时,电机磁场变化,电机机械性能下降、转矩下降;

3、好的变频器,谐波损耗小一些,磁场恒定一些,机械特性保持在原有基础上就很不错了;

4、交流电机的无功率,是交流电机的本质属性,无功功率的大小是不能控制的,更不能减少,只能从外部补偿,减小电源输入的无功功率,而不是减小电机的无功功率!

5、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都是一句空话!

楼主(2012-07-17):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owenme1984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不换电机也成。                  内容的回复:把转子串的电阻直接短接就可以吗 内容的回复:是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前辈! 本人最近实验了一下效果很好 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启动电流跟以前比差不多 用了几天电机目前没有发热现象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如果原来的串电阻调速电机,工作良好,我不主张楼主换变频器调速;2、换变频器调速,如果电机性能优于串电阻调速,又为什么建议楼主另选电机呢?3、知道用变频器电机发热厉害,说明电机性能是下降的,机械转矩是下降的,还说转矩会大于串电阻调速,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4、我们等着瞧,楼主换变频器的实际结果再来说话!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 本人最近用台达的变频器实验了 用了几天电机还行 没有发热现象 启动电流跟以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明确的是转子串电阻的作用肯定是---提高启动转矩,降低启动电流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行车用的那种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换挡进行调速那种,假如是,这种方式的调速肯定是有级调速的;改变频器的话,按电动机额定功率来选择,并且选择重载启动模式来选择变频器(也就是功率放大一级),其中行车用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不能少配的,改造变频器后的调速系统基本是无级调速的;假如楼主能够把你的使用现状说清楚,比如驱动啥设备,现有电动机型号等参数,可以提供改造的参考方案!我们现场的行车改造过,没有换电动机,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不过建议改成新型节能的变频电动机更好;

非常感谢 刚刚实验过 电机没有发热现象 启动电流跟以前差不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网友I 的回复内容:      首先明确的是转子串电阻的作用肯定是---提高启动转矩,降低启动电流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行车用的那种绕线式电动机串电阻换挡进行调速那种,假如是,这种方式的调速肯定是有级调速的;改变频器的话,按电动机额定功率来选择,并且选择重载启动模式来选择变频器(也就是功率放大一级),其中行车用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不能少配的,改造变频器后的调速系统基本是无级调速的;假如楼主能够把你的使用现状说清楚,比如驱动啥设备,现有电动机型号等参数,可以提供改造的参考方案!我们现场的行车改造过,没有换电动机,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不过建议改成新型节能的变频电动机更好; 支持21楼意见!用变频器,最好改用变频电机,用普通电机的话,变频器优良性能就不能得到完全发挥。

非常感谢 电机没有换 用了几天感觉还行

网友O:
    我们三年前也改了一台起重用电机,将转子短接,采用安川变频器,矢量控制,增加旋转编码器,用的效果不错!由于自已加工制作了一个电机延伸轴来安装旋转编码器,可能加工精度不够,所以经常坏旋转编码器!

网友P(2022-03-30):
伙庶好好学习,天天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