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我现在有一台台达的B2伺服驱动器,他在动作的时候声音有点大。但是驱动器没有报警,可以运行,就是声音大,电子齿轮比也是对的。想问下各位要设置哪些参数降低声音、、还有就是马达的速度慢。那我应该调哪些参数加快速度啊、、、

最后一个问题,伺服驱动器的CN1接口接的电脑这头,电脑里有个软件控制马达的启动和停止。在控制马达的时候。里面设置马达正转1米停,反转1米停。在启动正转的时候运行1米停了。后在启动反转运行,还没有到1米马达就听了。请问这是伺服驱动器的原因吗???

网友A:
声音大可能是输出不稳定造成的,有没有PID调节参数啥的,可以试着改改看,

第二个,不能判断出是伺服驱动器的原因吧,

网友B:
可能的答案:

    1,伺服的增益调整不当,造成震荡现象。类似刹车摩擦的声音。

    2,如何计量1米长度,误差多少,应该是软件控制,和机械误差(如:背隙)的问题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声音大可能是输出不稳定造成的,有没有PID调节参数啥的,可以试着改改看,第二个,不能判断出是伺服驱动器的原因吧,内容的回复:

嗯、、谢谢大哥、我回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伺服的增益调整不当,造成震荡现象。类似刹车摩擦的声音。    2,如何计量1米长度,误差多少,应该是软件控制,和机械误差(如:背隙)的问题

那这位大哥。请问,,像这种情况,我是调速度增益还是位置增益啊??

网友B:
可参考说明书,一般在不发生震荡shu的情况下,尽量调高位置增益,以获得较高的。。。忘了!晕,书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