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里面有内部PID给定和外部给定是什么意思,比例,积分,微分

楼主(2012-05-09):
PID控制,里面有内部PID给定和外部给定是什么意思,各自的参数要怎么调,比如恒压供水!

2、

比例(增益正负和调大调小),积分时间调大调小,对PID的输出值有什么影响?

网友A:
1、PID内部给定是PID内部可以设置的给定值,人为可以修改的,外部给定是由外部送入PID调节器给定输入端的信号,人为不可以修改,随外部信号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恒压供水的控制系统,一般采用单回路调节,也就是使用一个调节器,根据你的系统实际情况,确定采用PI调节还是采用PID调节,不过一般使用PI调节就足够了,参数调整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不同的系统参数是不一样的,只能调着看。

2、根据PID调节器的数字化公式就清楚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对输出的影响,U(输出)=KP(比例增益)*【E(K)-E(K-1)】+TI(积分时间)*E(K),这里把微分作用省略了,E(K)是被调量的偏差值。这样就可以知道二者对输出的影响了,而通过公式也可以对这两个参数进行调整了,当然要对整个调节系统的工艺要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