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传感器配套管路安装要求

楼主(2012-05-10):
电磁流量计传感器配套管路安装要求主要包括四方面:直管段长度要求,安装位置和流动方向,旁路管、便于清洗连接和预置入孔以及负压管系的安装。
1、直管段长度要求
  为获得正常测量精确度,电磁流量计传感器上游也要有一定长度直管段,但其长度与大部分其他流量仪表相比要求较低。90°弯头、T形管、同心异径管、全开闸阀后通常认为只要离电极中心线(不是传感器进口端连接面)5倍直径(5D)长度的直管段,不同开度的阀则需10D;下游直管段为(2~3)D或无要求;但要防止蝶阀阀片伸人到传感器测量管内。各标准或检定规程所提出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亦不一致,汇集如下表所示,要求比通常要求高。这是由于为保证达到当前0.5级精度仪表的要求。ISO6817是使用电磁流量计的标准,该标准认为对任何类型流动扰动至少应有10D的直管,性能变动才能保证不超过1%。ISO9104和JJG198是为评定电磁流量计性能提出的文件;表中所列JJG198的直管段长度是为精度0.5级及以上的仪表。
  2、安装位置和流动方向
  传感器安装方向水平、垂直或倾斜均可,不受限制。但测量固液两相流体最好垂直安装,自下而上流动。这样能避免水平安装时衬里下半部局部磨损严重,低流速时固相沉淀等缺点。
  水平安装时要使用电极轴线平行于地平线,不要处于垂直于地平线,因为处于底部的电极易被沉积物覆盖,顶部电极易被液体中偶存气泡擦过遮住电极表面,使输出信号波动。如右图所示管系中,c、d为适应位置;a、b、c为不宜位置。b处可能液体不充满,排放口最好如f形状所示。对于固液两相流c处亦是不适宜位置。
  3、旁路管、便于清洗连接和预置入孔
  为便于在工艺管道继续流动和传感器停止流动时检查和调整零点,应装旁路管。但大管径管系因投资和位置空间限制,往往不易办到。根据电极污染程度来校正测量值,或确定一个不影响测量值的污染程度判断基准是困难的。除前文所述,采用非接触电极或带刮刀清除装置电极的仪表,可解决一些问题外,有时还需要清除内壁附着物,则可按右图所示,不卸下传感器就地清洗。
  对于管径大于1.5~1.6m的管系在电磁流量计的附近管道上,预置人孔,以便管系停止运行时清洗传感器测量管内壁。
  4、负压管系的安装
  氟塑料衬里传感器须谨慎地应用于负压管系;正压管系应防止产生负压,例如液体温度高于室温的管系,关闭传感器上下游截止阀停止运行后,流体冷却收缩会形成负压,应在传感器附近装负压防止阀,如右图所示。有制造厂规定PTFE和PFA塑料衬里应用于负压管系的压力可在20℃、100℃、130℃时使用的绝对压力必须分别大于27

网友A(2012-06-09):
很好,很好,很很、好好,是的、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