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T1030的屏,画面为什么翻不到5页,怎样解决。

楼主(2012-05-10):
请问GT1030的屏,画面为什么翻不到5页,怎样解决。

网友A:
这应该跟你的PLC程序或人机设置有关!比如梯形图有满足某一条件切换到N#画面;如果有冲突的话,当然没有翻过去。或者人机里设定的条件不满足,也有可能没有翻过去。不过,最常用的就是直接画面切换,那应该问题不大的。

急!!!!

网友B:
肯定是画面切换条件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画面切换条件出错了

网友D:
对,检查下条件,或者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