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好后图形无法编辑

楼主(2012-05-10):
wincc6.2安装完后出现图像无法编辑

编辑图像时就出现这个

编辑图像就出现这个,上网查了下,说是要重新安装vba6,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求高人指点下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你 WINCC 没有安全完整或是安装时杀毒没有关,有个 GRAPHICS 的图形相关的软件不能运行报警啦!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wincc安装对系统要求很严格, 安装的是什么系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你 WINCC 没有安全完整或是安装时杀毒没有关,有个 GRAPHICS 的图形相关的软件不能运行报警啦!

已经解决了,是和ifix软件冲突了,重装了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