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320如何更换?

楼主(2012-05-10):
我更换CU320以后,CU320一直显示连接状态。更换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2015-08-26):
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连线正确即可。

网友B(2016-04-24):
还要更改参数,把原来的参数重新下载进去。还要考虑版本是否一样。

网友C(2016-06-26):
定货号一样  参数都在卡里 link的插口一定要插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