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电流问题

楼主(2012-05-10):
想问一下电工计算口决中的电力加倍,电热加半是什么意思我B

网友A:
电力加倍,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伏三相时(力率0.8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乘2)就是电流。

电热加半,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

网友B:
“电工计算口决中的电力加倍,电热加半是什么意思?”

指设备的额定功率与额定电流的关系,“电力加倍”就是如电机的额定电流是额定功率的2倍!

楼主:
二位老师谢谢我明白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X二位老师我明白了。

网友C:
电力加倍,电力专指电动机

http://www.jdsc3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