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81期——变频器给定还是其它问题导致变频器运转?

楼主(2012-05-10):
      有如下的案例一个:

      设备配置:ABB的ACS-510变频器,现场有就地控制柜,可就地对变频器进行控制。变频器在启动后,远程控制还未加信号(即给定为4mA),变频器就有几十转的输出,相应的负载电机也开始转动。

      试分析一下原因。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5月27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把柜子里面控制部分的接地线,拆除就好了。地线惹的祸.

不过...就没接地保护了.

楼主:
该擂台采用了新一轮工控网论坛擂台题目征集帖第83楼QHDTHL的推荐擂台题,在此感谢!征集结果已反馈到征集贴及玻璃的心

网友B:
“变频器在启动后,远程控制还未加信号(即给定为4mA),变频器就有几十转的输出,相应的负载电机也开始转动”

1、首先要确定,你给定为4mA信号时,变频器的输出是否是零;

2、如果确诊给定为4mA信号时,变频器的输出是零,由于远程控制而出现的问题,检查远程控制信号的的失真或变异;

网友B:
3、如果你给定为4mA信号时,变频器的输出本不是零,应先调试变频器的输出和信号之间的控制问题;

网友C:
有如下的案例一个:

设备配置:ABB的ACS-510变频器,现场有就地控制柜,可就地对变频器进行控制。变频器在启动后,远程控制还未加信号(即给定为4mA),变频器就有几十转的输出,相应的负载电机也开始转动。

试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在回答问题之前,先就问题本身提出几个问题:

1、现场有就地控制柜,可就地对变频器进行控制 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是本机操作启动、停止、完成频率给定吗?如果这样不需要远程频率给定信号。它也可以运行。既然已经启动,只要有频率设定就会运转,这里需要确定本地的给定信号是否是零频率信号,这个除了保证给定的电压或电流要对应零频率输入,还要对变频器参数进行设置。

2、变频器在启动后,远程控制还未加信号(即给定为4mA)这个信号应该是第二个叠加信号,4mA 不一定是零频率信号,同样需要进行参数设置!

3、变频器就有几十转的输出,相应的负载电机也开始转动 这个问题同样是含混不请的,实际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变频器有几十转的输出,如果是显示面板,那么你也可以看出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一定不是零频率给定,只要适当设置参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只是看到电机转,那么你也要根据变频器手册和接线原理图来排查故障。也会回到前面的步骤。

题目给人一种很怪的感觉:没有给定,变频器却有输出!实际上如果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要么外部输入不是零,要么变频器参数有一个内部给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检查外部线路以及合适设置参数。没有什么神秘的!

网友D:
    没有给定就有几十转的速度,从510变频器的本身的特性来分析,该变频器给定有外部给定 - 外部给定1、外部给定2、多段恒速给定、电动电位器给定、总线给定等2种方式, 本地给定-键盘给定;楼主说明了是外部给定,咱就从外部来分析
1、这个问题,首先需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定,检查参数组1104(外部信号输入选择为给定1)、1107(外部输入信号选择为给定2),给定值的下限是不是0;详细按说明书检查下11组参数,细说的话检查11组参数,外部给定1 的信号源:检查最大频率(2007)最小频率的设置(2008),最小频率是不是不为零;检查11组参数,可以发现速度给定有多达17种方式的信号源--外部给定1 的信号源:
0 = KEYPAD
1 = AI1
2 = AI2
3 = AI1/JOYST
4 = AI2/JOYST
5 = DI3U,4D(R)
6 = DI3U,4D
7 = DI5U,6D
8 = COMM
9 = COMM+AI1
10 = COMM*AI1
11 = DI3U, 4D(RNC)
12 = DI3U,4D(NC)
13 = DI5U,6D(NC)
14 = AI1+AI2
15 = AI1*AI2
16 = AI1-AI2
17 = AI1/AI2
  从这17种信号源,可以看出有多种影响速度给定信号的。假如不想详细检查,可以恢复默认,然后重新设置参数来判断,或许排除故障时间更快的
2、检查应用宏设置,该变频器提供用于使用瞬时型按键控制的场合,它还提供3 个恒速。从DI13、DI14、DI15是否接线可以判断是不是有恒定速度接法或斜坡;同时该变频器提供了与PLC 相连接的经济型接口,只需用数字信号就可以改变变频器装置的速度。还可以通过数字端子的切换改变变频器的方向;
3、检查是不是有干扰信号,假如有,增加隔离器(有源隔离器的效果比无源的效果好

4、现场有就地控制,或许接线错误并且参数设置错误,而现场电位器不是打到0位的,也可能造成启动即有速度给定,电动机转起来的现象;还是检查接线和参数设置

网友E: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变频器使能后其转速受模拟信号控制,4mA不一定就是零转速,变频器没有定位功能。如果要零转速,可以不上使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变频器使能后其转速受模拟信号控制,4mA不一定就是零转速,变频器没有定位功能。如果要零转速,可以不上使能啊。

1、在空载的情况下,4mA不一定就是零转速;

2、在负载下,4mA频率在额定转差频率下、额定转矩下电机转速可以是零;

网友F: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在内部控制阿,在内部控制状态,就算外部不给定也是会有输出的阿,其次是不是模拟给定控制错误,调到最小不一定就代表信号是4mA阿,可以测量一下实际给定电流阿;再次,电机转,就说明变频器有输出阿,确认一下显示频率多少阿,确认一下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不过说起来这个问题比较怪,哈哈

网友G:
是不是设置了最低启动频率了,如果设置的话,一启动变频器就会按照这个默认频率启动的

网友C:
要么外部输入不是零,要么变频器参数有一个内部给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检查外部线路以及合适设置参数。

前面讲过这个擂台的题目为一个具体的问题。那么答案必须从ABB ACS510变频器本身来讨论。我在前面提出了题目不够清晰的地方。所以下面我需要进行假设。

假设AI1用于本地控制频率设定,信号为0到10VDC,AI2用于远传频率设定,信号为0到20mA,注意我这里不是4到20mA.,因为J1只能设置这两种信号,J1的第一位开关在左边,而第二位开关在右边。两个信号怎样组合由GROUP11 1103参数决定,这个与问题关系不大。不在这里讨论。我们来确定这样一件事情:当AI1 0VDC对应频率给定0HZ,当AI1为难0VDC时对应频率给定50HZ;当AI2 为4mA,对应频率给定0HZ,当AI2为20mA时对应频率给定50HZ,变频器参数应该怎样设置?

设置如下:

1104(AI1对应最小频率)=0HZ

1105(AI1对应最大频率)=50HZ

1107(AI2对应最小频率或转矩或其他过程设置量,以百分比表示)=0%

1108(AI2对应最大频率或转矩或其他过程设置量,以百分比表示)=100%

1301(AI1低限百分比)=0%

1302(AI1高限百分比)=100%

1303 (AI1滤波常数)略

1304(AI2低限百分比)=20%

1305(AI2高限百分比)=100%

1306(AI2滤波常数)略

1107和1304规定了当电流为4mA时对应频率或力矩或其他过程量设定置为0.当这个量为频率时,那么频率设定就是零。输出应该为零。注意这里1304=20%是因为4mA刚好是电流满量程20mA的20%!

网友H:
1、频率给定信号设置可能是0到20mA。

2、最低频率设置不是0。

网友I:
首先看看最低频率0是否对应4MA,

再看看远端4MA信号时,输入变频器的是否是4MA!

然后做相应处理,即可解决。

网友E:
变频器只要使能就不能零转速,不是你4mA的事。别拿变频当伺服用。

网友J:
   设备配置:ABB的ACS-510变频器,现场有就地控制柜,可就地对变频器进行控制。变频器在启动后,远程控制还未加信号(即给定为4mA),变频器就有几十转的输出,相应的负载电机也开始转动。

从题目上看该变频器为本地起停,远程给定的方式运行。

首先本地启动后就是速度给定了,推测下有两种方式:

1、整个4-20MA回路中是否有继电器断开,如果断开给定信号变频器仍有低速运行,则应为变频器自身问题。

2、如果是4MA加到变频器给定端子上,有低速现象则需考虑信号干扰问题,看增加4-20MA隔离模块或是检查接地。另外变频器参数设置需要对应这是首先要确认的。

网友K:
哎,有几年没好好到工控网来学习了,见到这个主题,还是有点感慨。ABB的ACS-510变频器的确是一款很不错的产品,从07年我们一直在用它。对于老菜鸟我一直是很佩服,起码在05年前我就从他那在变频器方面受益匪浅,我的回复不是针对他,真的。我觉得楼主没有提供完整参数表,来做回复的只能猜,这代表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是我07年后较少上工控网的原因,如果大家发起一个主题都像这样,对工控网和网友者的水平的提高没有什么益处。

答案有N多个,不同意干扰论(干扰波形的无规律和几十转矛盾),不同意变频器自身问题,不同意0mA(因为只有几十转),考虑信号源是否为两个,查1103、1104、1106、1107;是否设置了避开危险频率,查25组;是否有IR补偿,查26组;相信代码2007的参数不会设置错误。。。。。。。当然先应该排除模拟输入异常,可用更精确的校验仪如热工宝典等直接给定来判断。

网友L:
只有学习的份

网友M:
1:首先拆除外部线路,通过发射极给定标准的4MA信号,观察变频器动作及相应参数,以此确定是外部信号给定问题还是内部设置问题。

2:若问题出现在控制柜上,尝试拆除接地线,再检查线路。

3:若是变频器内部设置问题,先恢复,再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J:
还想问下楼主,电机全频转速是多少?4ma时大约是多少转?有没有比例?

网友N:
可能问题:

1、4MA对应频率不为零,参数设定问题,检查参数

2、干扰或给定大于4MA,现场测量输入电流,接地解除干扰。

3、频率给定为非电流给定,为电压给定、内部给定或面板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想问下楼主,电机全频转速是多少?4ma时大约是多少转?有没有比例?

题目是我引用的,我来补充吧:

电机50Hz全频转速为1380转左右,给定4mA时转速大概50转左右。

网友O:
没有给定,变频器却有输出!实际上如果变频器本身没有问题,要么外部输入不是零,要么变频器参数有一个内部给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检查外部线路以及合适设置参数。没有什么神秘的!

这段话说的很在理

网友P:
这种情况大都是外部信号有问题,或者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Q:
      速度控制模式 就是用-10V-10V电压控制的模式,当驱动器模拟量没消除0偏 或者外部有干扰的话 会慢慢转动 。

如果是全有输出并且三相输出电压均衡,应该是控制电路或者是变频器的主控板的控制部分有问题,如果是某一项有输出或是三相有输出并且不均衡,那应该是逆变单元或者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系统工作造成的电磁干扰可采用以下措施。
  (1)阻尼。阻尼可有效地降低和减少瞬变过电压对系统回路中浪涌电压对电动机的干扰。一般可采用阻尼导线的方式,如导电陛橡胶线、浸碳纤维线、变距电阻绕线、磁性体绕线、双电阻丝绕线和层蔽导线等。用以上几种导线作为电动机的电源引出线。此外,阻尼导线还可减少和抑制电刷与换向器之间的火花放电干扰。
  (2)滤波。电动机电刷产生的噪声既有共模和差模两种,解决方法有电容、电感及接地等。对于共模噪声降低,可将电容器接在电动机的每根引线和地之间,对于差模噪声大都是由电刷与换向器触点断开产生。

网友R:
来学习来了,谢谢各位无私分享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2名:

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gdh

南风悠悠        ZHUXUAN

 三等奖(30积分)9名

刘志斌        binzhiliu

李纯绪        lcx_jia

zhoumingyuan        zhoumingyuan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cfx1100--------王者之师        cfx1100

时空----王者之师        fuhuafeng72

EBN战略军团-小麻籽        温广勇

domo_leo        domo_leo

素还真        素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