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开关量的PID控制方法

楼主(2012-05-10):
打算用PID控制来提高两个液压缸的同步位置运动精度,液压缸是用开关阀控制的,以前接触的PID控制都是模拟量控制,如何在开关量控制中应用呢?请各位各抒己见,给鄙人点建议和方法,先谢谢了啊

网友A:
设定一个液压缸的运动,另 一个以此为参考对象,当第二个快于第一个的时候就减速,当第二个慢于第一个的时候就加速

网友B:
对液压不大熟悉,不知道起重机上的两个液压缸怎么保证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一个液压缸的运动,另 一个以此为参考对象,当第二个快于第一个的时候就减速,当第二个慢于第一个的时候就加速

关键我使用开关阀控制,速度不容易那么好控制的

网友D:
把液压缸并联。。。。。。。。。。。。

网友E:
我看到有人用占空比的方法解决问题,能不能用在这个问题上?

网友F:
PID是用于连续测量量的控制调节的,没有用过开关量的控制,好像不行吧!还是有人发明了!不解中!控制液压缸可以使用PLC控制,使用小型的逻辑控制器就可以了,自己编程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液压缸并联。。。。。。。。。。。。

不只是并联那么简单的,还要考虑动态抗负载干扰问题的!如果运动过程中一侧出现偏差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到有人用占空比的方法解决问题,能不能用在这个问题上?

嗯,是的,我也考虑使用这种方法试试

网友I:
占空比的方法似乎可以@

网友J:
你可以做一个时间 ,然后加一个行程限位开关,让它一点一点的加,不过你用PID调节开关量,有点不现实 ,但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近似PID的一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