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83期——关于变频器开环与闭环控制的讨论

楼主(2012-05-10):
      通常有一种说法,是所谓的变频器的控制一般都是开环的控制,而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一般都是闭环的控制。

      从控制系统的角度,大家对变频器是开环还是闭环是怎么理解的,希望大家从实例入手,来逐步分析。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6月11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该擂台采用了新一轮工控网论坛擂台题目征集帖第112楼东山脚下-骑士军团的推荐擂台题,在此感谢!征集结果已反馈到征集贴及玻璃的心

网友A:
自打论坛改版后,尤其是把“最新更新”的翻页功能给屏蔽后,,,俺就很少见老菜咧~~~~~~~

俺是进来想念老菜滴

网友B:
我们使用的变频器都是开环控制的,因为对控制转速的偏差要求不高,所以都采用这种开环控制,实际上变频器的开环和闭环控制理解起来我认为很简单,开环控制就是给定变频器一个频率信号,变频器根据这个频率信号输出相应的功率给电机,电机依据这个功率进行转动,转速也与变频器的给定转速差不多,但又有一定偏差,而且变频器不对这个偏差进行调整,这种控制用在对转速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就是转速的精确度不是调节的重要变量。闭环控制就是在电机上安装一个转速传感器,并把这个信号送至变频器参与控制,外部给定变频器一个转速信号,变频器输出控制电机转速,然后测量电机转速的传感器把信号送至变频器,变频器依据给定转速与电机实际转速的偏差进行调整,以使电机转速与给定转速偏差足够小,并随时进行调节,使之达到控制要求。

开环控制比较多,我使用的水泵、风机的变频控制都是开环控制。闭环控制我见的比较少,有些位移控制就使用变频器的闭环控制。

网友C:
一、开环,就是简单的在变频器端设置好参数,按1段转速就执行1段转速,按N段转速就执行N段转速,这些都是人为设置的参数,在人为需要他达到多少频率时,他就会启动制定的频率,这种是命令-执行的。

二、闭环么,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保证泵的出水管道压力保证在2公斤(也就是0.2MPa),我们除了用变频器、电机,还要加上一块远传压力表,这块表就是检测管道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形成推动在表内的滑动电阻滑动的动力,因为有变频器的输出端24V电压加在表上,而这种滑动就会导致电流电压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变频器和远传压力表之间的信号电缆传输到变频器上,反馈回去的参数又经过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台,传输到运算模块,经过PID运算,在反映到输出模块上,通过逆变块内软开关开端频率来控制输出频率的大小,这样,就会驱动泵的转速,,在水压小的时候使泵转快点,加大出水量;反之,泵就会转慢,保证压力一直在0.2MPa附近徘徊,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需求。

三、总结

     闭环很简单,就是在开环的基础上加上了反馈环节,有了反馈,经过运算,反馈到输出,达到相应的目的。

网友D:
闭环控制在自动控制理论这门课程里面讲得很明白,简单的说就是将输出的量反馈回来,看看目标值跟设定的值有多大的差别。在根据这个差别改变控制方式,从而更快更准确的达到控制的目的。

就变频器而言,其实无论是开环还是闭环,从广义上来讲都是闭环系统。由于变频器输出的量是PWM波形的交流电,而这个交流电控制的电机有两个方面的信息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是电流,一个是频率。变频器的逆变回路总是有霍尔元件在测量输出的电流大小,并把测量得到的值输入到控制回路中去,参与控制的决策。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变频器都是速度闭环的系统。

而我们日常说的变频器的开环闭环系统,讲得是变频器控制的另一个环,速度环。如果要讲控制对象的速度作为反馈量增加到控制回路中来,肯定是对整个系统的动态性能和精度都是有好处的。无论是V/F控制还是电流矢量控制,加入转速闭环来说,都能够极大地提高控制精度,控制精度在0.02%左右。

最后,伺服系统有三个环:速度环,位置环,电流环。

网友E:
伺服应用不是“一般都是闭环控制”,伺服系统必须闭环,否则不能运行(报警)。变频器的应用多数也是闭环,比如恒压供水系统就是检测压力控制转速的闭环。在锅炉中应用变频器做风机调速也是闭环的,是三冲量控制中的一部分。只要转速由外部信号决定,而非变频器的设定值,就应该称闭环控制。

其实手动调电位器不也是闭环吗?只不过反馈环节中有人的某根神经参与了。

网友F:
1、伺服目标位置指令脉冲 - 编码器器的反馈脉冲>>0,伺服电机启动、加速、匀速运行;

2、伺服目标位置指令脉冲 - 编码器器的反馈脉冲≥0,伺服电机减速、停机制动;

3、伺服目标位置指令脉冲 - 编码器器的反馈脉冲<0,伺服电机反转寻址;

4、作为伺服执行机构的变频调速电机的加、减速时间、速度参数给定、电流给定都是预先设定好,变频器工作在预先确定的速度闭环、电流闭环下工作;

网友F:
5、非伺服状态下的变频调速电机的工作状态,是主动工作状态,现场需要它怎么工作,它就怎么工作,可以是闭环,也可以是开环;

网友F:
6、非伺服状态下的变频调速电机的工作状态,是主动工作状态,它需要适应现场负载环境的各种需要,而不是适应预先设定好的伺服工作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打论坛改版后,尤其是把“最新更新”的翻页功能给屏蔽后,,,俺就很少见老菜咧~~~~~~~俺是进来想念老菜滴谢谢

非常感谢二王的惦记!!!!

网友G:
从控制系统的角度讲,我的看法是变频器属于双变量输出系统,这一点和直流调速不同。直流调速是单变量输出系统,它的输出就是电枢的电压(在不考虑弱磁调节时)。而变频器这有两个输出变量一个是输出频率一个是输出电压。直流调速器一般都是闭环系统,因为要使输出的电枢电压稳定就一定要进行电流调节和电压补偿。电压调节器是外环而电流调节器是内环,但是没有测速反馈的系统,通常叫做速度开环系统。但是对于电压、电流仍然是闭环控制系统。当采用测速反馈时,反馈信号加到电压调节器的比较输入端,这时电压调节器就成为速度调节器。直流调速的这个概念对变频器也是一样的。当没有测速反馈时,变频器是速度开环控制系统,但是对于电压仍然是闭环控制系统。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时具有重大意义当测速通道或编码器发生故障时可以选择无速度反馈,这时以电压反馈来运行,一般仍然能够满足工艺运行,所以对于一般应用编码器坏了设备不能运行,就不大可信了。但是伺服控制器测速单元出现问题就一定不能工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从控制系统的角度讲,我的看法是变频器属于双变量输出系统,这一点和直流调速不同。直流调速是单变量输出系统,它的输出就是电枢的电压(在不考虑弱磁调节时)。而变频器这有两个输出变量一个是输出频率一个是输出电压。……

1、交流电机在工频运行是,电压是额定电压,频率是额定频率;

2、交流电机在工频运行是,电压是额定电压,频率是额定频率,认为电压是额定电压最好,不认为电压波动有什么好处;
3、也就是说,频率确定电压确定,电压与频率是个相关量;

4、所以从这个观点出发,变频器也是一个单变量输出系统;

网友F:
5、如果直流电机的电枢电压一定,调节励磁电流的大小,也可以调速;

6、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直流调速就不是一个单变量输出系统;

网友F:
7、其实,不管是直流调速系统,还是变频交流调速系统,都要求磁场恒定,不主张磁场波动;

8、变频器在频率一定时,要求电压一定,磁场一定,磁场保持恒定不变最好;

9、用调电压,满足负载转矩的需要,是不必要的,是用电机的机械性能变差换取的转矩满足;

10、只要磁场恒定,只要调频率,就能满足负载对电机转矩的需要;

11、频率一定,调电压改变电磁转矩的大小是一个误区!而不是一个什么“发明”,也不是一个什么转矩控制“技术”!

网友F:
12、所以变频器频率一定,调电压大小,控制电机转矩,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13、应该是,磁场恒定,即频率、电压恒定,恰恰是电机最能满足拖动负载的转矩需要的条件!

网友G:
这个论坛,有很多高手,但是能够把各种概念混淆起来一起来谈的高手就不多了。理论讲多了,不如来点实际的。

从应用角度讲,变频器实际输出有两个变量:一个是逆变的功率管开关切换频率,这个频率决定电机的转速;另一个是逆变桥输出电压。当然这两个量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是由电机和负载特性决定的。但绝对是两个变量。对于PAM控制来讲,整流桥调压,逆变桥调频;对于PWM控制来讲调压调频都在逆变桥完成。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之所以说我认为,主要是不想引起争论。我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讲清楚开环和闭环在变频器应用中应该怎样理解。

这是擂台,我不去争论各种观点的严谨性,如果需要辩论,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进行讨论。

网友H:
开环控制:一般用于对速度控制要求不是非常高的场合,允许存在一定的偏差;

闭环控制:一般要求控制精度高,速度控制精准,能够通过反馈值自动调整,从而保证控制精度;

楼上的专家讲的很有道理,但是理论性太强,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可用性不大,毕竟大部分都是使用者而不是设计者,我们只需要明白什么时候用开环,什么时候用闭环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F:
1、要求速度恒定用速度闭环;

2、要求恒张力、恒转矩控制用电流闭环;

网友I:
简单的变频器只能调节交流电机的速度,这时可以开环也可以闭环要视控制方式和变频器而定,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F控制方式。现在很多的变频已经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将交流电机的定子磁场UVW3相转化为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和转矩的两个电流的分量,现在大多数能进行力矩控制的著名品牌的变频器都是采用这样方式控制力矩,UVW每相的输出要加摩尔效应的电流检测装置,采样反馈后构成闭环负反馈的电流环的PID调节;这样可以既控制电机的速度也可控制电机的力矩,而且速度的控制精度优于v/f控制,编码器反馈也可加可不加,加的时候控制精度和响应特性要好很多。

   伺服系统:1、伺服驱动器在发展了变频技术的前提下,在驱动器内部的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变频器没有该环)都进行了比一般变频更精确的控制技术和算法运算,在功能上也比传统的伺服强大很多,主要的一点可以进行精确的位置控制。通过上位控制器发送的脉冲序列来控制速度和位置(当然也有些伺服内部集成了控制单元或通过总线通讯的方式直接将位置和速度等参数设定在驱动器里),驱动器内部的算法和更快更精确的计算以及性能更优良的电子器件使之更优越于变频器。 2、电机方面伺服电机的材料、结构和加工工艺要远远高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一般交流电机或恒力矩、恒功率等各类变频电机),也就是说当驱动器输出电流、电压、频率变化很快的电源时,伺服电机就能根据电源变化产生响应的动作变化,响应特性和抗过载能力远远高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电机方面的严重差异也是两者性能不同的根本。就是说不是变频器输出不了变化那么快的电源信号,而是电机本身就反应不了,所以在变频的内部算法设定时为了保护电机做了相应的过载设定。当然即使不设定变频器的输出能力还是有限的,有些性能优良的变频器就可以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与变频电机的不同之处
   伺服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而变频器通常工作于开环控制,所以无论从速度还是精度上,变频器都无法和伺服相比。

   变频只是伺服的一个部分,伺服是在变频的基础上进行闭环的精确控制从而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变频器只是一个V-F转换,用于控制电机的一个器件。而伺服是一个闭环的系统。简单说变频器主要控制电机的转速。伺服是既可以控制速度,又可以控制位置和移动量,力距,定位,从而达到精确、稳定,不会因变频而产生死机。伺服不仅能达到以上的功能,而且产生一个闭环的系统,从而避免变频器产生的辐射。变频器在变频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热量,造成温度的提高与声音,而伺服系统是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所以说伺服系统的达到的效果是变频电机无法比拟的。

   其实各位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伺服电机都是同步电机,其转子转速就是电机的实际转速,不存在速度差,而变频器控制对象是异步电机,其实际转速跟转子转速存在着转差,所以它本身电机在速度就不是很稳定。

   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仅仅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但伺服将电流环速度环或者位置环都闭合进行控制,这是很大的区别。除此外,伺服电机的构造与普通电机是有区别的,要满足快速响应和准确定位。同步伺服的成本价格及其昂贵,这样在现场应用允许的情况下多采用交流异步伺服,这时很多驱动器就是高端变频器,带编码器反馈闭环控制。所谓伺服就是要满足准确、精确、快速定位,所以往往只有高端的产品才采用伺服系统。

   变频最早只是用来调速,无论同步还是异步电机都可以用,并不用来完成精确定位跟踪的工作,伺服本身的功能就是精确快速定位跟踪,变频器一般做不到这个效果。

网友G:
版主,由于系统问题,请将后面重复答复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由于系统问题,请将后面重复答复删除。

上面4个回帖,我在后台一个都看不见,确实无法删除,我给相关人员反映问题。

你可以自己把这几个回帖的内容改一下,例如10个字就行了。。。。。。这样你的积分还免得被扣。。。。。。

楼主:
郁闷,是谁删除了,但给全部删除了,只需要删除重复的即可,但4个回帖全被删了。。。。。。55555

楼主:
jona,你也看看你电脑里还有被删回帖的内容备份没有,如果有的话还请你给贴上。

网友G:
吴工,谢谢!没了就没了吧,无所谓了。我只是觉得相同的帖子重复挺别扭的。

网友G:
借助擂主的话题来谈一下“开环”与“闭环”的问题。

通常有一种说法,是所谓的变频器的控制一般都是开环的控制,而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一般都是闭环的控制。

从控制系统的角度,大家对变频器是开环还是闭环是怎么理解的,希望大家从实例入手,来逐步分析。

控制系统从物理结构上看则由主令电器、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执行器构成。从概念逻辑上讲,一个控制系统包括输入单元、控制器和输出单元,如果输出单元信号又进入输入单元,那么就是闭环。否则就是开环。在大多数情况下考虑的闭环控制系统都是负反馈系统。

那么我们看变频器是“开环”或“闭环”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检查系统中有没有传感器,这些传感器给出的信号有没有参加给定指令的运算。如果按照这个法则,可以肯定变频器本身一定是闭环控制系统,因为输出电压反馈参与电压调节器运算,而输出电流反馈参加电流调节器运算。你会在变频器中发现电压取样电阻、电流互感器或霍尔元件等传感部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没有任何理由坚持它是开环的。

当然一般认为变频器应该有速度反馈的才算闭环,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对于电机速度控制,没有速度反馈的系统,是速度开环控制系统。所以我们在讨论系统"开环"或“闭环”,一定要明确是对那个控制量而言,一般不能笼统地说变频器是“开环”或“闭环”!

网友J(2012-06-09):
楼上各位说的都不少了,简单说开环用到对转速、力矩等指标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闭环则相反。当然闭环的精度与反馈信号的器件选型也有很大关系,我们早期的纱线络制设备用过霍尔传感器、接近开关。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稍高些的高速络制设备则用到编码器,编码器的线数也是越来越高。另外老外的设备喜欢用旋转变压器。好像使用效果更好。

网友J:
看看德国设备的闭环控制图:、

网友K:
个人理解:以前感觉的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最大区别是看控制系统是否有采样被控对象的状态来实时调整系统控制参数,是系统逼近理想状态;所以我们传统观念变频器和伺服所带负载是否速度被采样成为我们理解变频器是开环,伺服带有编码器是闭环;而实际在驱动器内部控制上,我们的伺服有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甚至力矩这些控制闭环算法使我们的伺服达到完美的,理想的控制效果,而变频器为了提高能效,及控制精度也开始采样驱动器电流,加入到控制系统中去,以便得到更高的功率因子或者是达到速度控制的目的。而且很多家都开始推变频器+PG卡的闭环控制模式了。所以,不能再说变频器就是开环控制了。

网友L:
关于这个命题,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开环与闭环都是控制系统的2种控制方式,啥叫控制系统,任何一种控制的实现,都要通过若干个环节,这些环节的有机组合就构成了一个系统,称为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的输出与输入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控制系统的输出量不对系统的控制产生任何影响,这种控制称为开环控制系统,其特征是系统的输出量仅受输入量控制,输入量到输出量之间的信号是单向传递;系统的输出量返回到输入端并对控制过程产生影响的控制系统称为闭环控制系统,其特征是输出量到输入量之间的信号形成一个回路(反馈回路);因此我认为楼主提到的那个“通常有一种说法,是所谓的变频器的控制一般都是开环的控制,而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一般都是闭环的控制”观点是错误的;我的观点是不论是变频器还是伺服驱动器都是控制系统的一部分,他们既可以组成开环控制系统也可以组成闭环系统,至于在哪种情况下组成开环和闭环,根据现场工艺技术条件的要求来定;比如我们常见的恒压供水、卷扬机定位,采用的是变频器,因有恒压和定位要求,组成了闭环控制系统,而普通的风机、水泵,采用变频器,假如没有控制恒风压(或者风量)、流量,就没有组成闭环系统,只是开环系统运行;而一般采用伺服的,因为控制精度要求高,一般都是组成闭环控制系统的;是选变频器还是伺服控制,是根据工艺要求来选定的,工艺啥要求呢,就是对控制精度的要求,至于系统是不是闭环控制跟这是变频或者伺服本身无关。

网友J:
同意30楼观点,变频器和伺服控制是电气控制中两种不同的器件,变频器可以单独实现闭环和开环控制的,具体需要要看工艺要求和成本控制。

网友J:
再附上三肯变频器单泵恒压供水的参数设定:

参数设置:

Cd71=3        PID控制有效

Cd029=25      对应为目标压力 5公斤

Cd062=0      偏置频率(4MA对应频率)

Cd063=50     增益频率(20MA对应频率)

Cd120=5      压力变送器连接到变频器 VRF2  4~20MA

Cd122=0.6    P增益

Cd123=0.6    I增益

Cd007=50     上限频率

Cd008=15     下限频率

CD019=20    加速时间

Cd023=20     减速时间

Cd062=0      偏置频率

Cd063=50     增益频率

Cd001=2      端子运行

Cd630=1      运转信号  DI1对应

Cd634=7      复位信号  DI5对应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2名:

天行健        tianxingjian8

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gdh

三等奖(30积分)7名

QHDTHL        QHDTHL

李纯绪        lcx_jia

刘志斌        binzhiliu

守望麦田        huqian001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EBN战略军团-小麻籽        温广勇

liujian5118        liujian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