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寄存器地址

楼主(2012-05-10):
大家都知道寄存器是以字为单位排序的,当寄存器里放的是浮点数时需要占用4个寄存器,假设为D0-D3,那么如果上位机想从PLC里把这个数读出的话需要对应PLC那个寄存器的地址呢??是D0还是D3???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浮点数占用2个寄存器,即D0,D1,因此上位机应对应D0进行读取32位。

网友B:
浮点数占用2个寄存器,上位机是读前一个,

楼主:
对:yuanle关于浮点数占用2个寄存器,即D0,D1,因此上位机应对应D0进行读取32位。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四则运算中计算结果占用4个寄存器的情况呢,比如乘法(D1,D0)*(D3,D2)=(D7,D6,D5,D4)和除法(D1,D0)/(D3,D2)=(D5,D4)商 (D7,D6)余数。。

网友C:
都读上来,到上位机中再做数据处理。

楼主:
对:robotH关于都读上来,到上位机中再做数据处理。内容的回复:

这样好麻烦,我上次就是这样做的,在上位机中把商和余数加起来,感觉这样好笨啊!!!

网友D:
如果这种问题发生在我身上。我将把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有实物的时候才试验一下。因为在没有答案之前,两种答案都不会有影响任何的进度,程序照编。有试验依据之后修改一下地址就可以了,记住试验的结果。

我一定不会特意安排去找这种问题的答案。

楼主:
对:芳季关于如果这种问题发生在我身上。我将把这个问题一直拖到有实物的时候才试验一下。因为在没有答案之前,两种答案都不会有影响任何的进度,程序照编。有试验依据之后修改一下地址就可以了,记住试验的结果。我一定不会特意安排去找这种问题的答案。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啊?

网友D:
就是因为这个疑问不重要。而且有实物试验的话,不用问人,自己一试就知道了。没有实物的时候就让他搁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