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740故障

楼主(2012-05-10):
我这有一台三菱F740-90KW   在没有接任何负载情况下,启动跳OL  有时又跳OC1  请问哪位高手,这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我检查输出没有短路,模块都是好的。

楼主:
跳OC1  OL故障都可以复位。请哪位大师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送去维修吧,内部元件坏了

网友B:
我这有一台三菱F740-90KW   在没有接任何负载情况下,启动跳OL  有时又跳OC1  :检查电流互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驱动或者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D:
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E:
具体的可以把情况和图片发我,我是修变频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流检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