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伺服与欧姆龙PLC接线

楼主(2012-05-10):
各位大侠好,想问下我要用欧姆龙CP1E-N20DT1-D的PLC,是源型的控制台达伺服,不知道接线怎接,是做位置控制的,台达伺服驱动器对PLC的型号有要求吗?比如说源型和漏型,两者的区别大吗?请哪位高手指点下呀?谢谢!

网友(2012-07-16):
您好!请参照AB系列手册的12-37页,里面有与其他品牌PLC的详细接线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