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动机接线柱之间产生电弧

楼主(2012-05-10):
0.55KW,380V电动机,刚启动约3秒,L1与L2之间产生电弧,导致L1、L2短路,断路器跳开。电动机线圈是好的,接线端子也是好的,每项接线端子之间也是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以前也发生过几次,也没太重视,工人把断路器合上就继续使用,接线端子也有烧糊的痕迹,但每项接线端子之间阻值是很好,是好的。现在一合上断路器,开不了3秒钟就跳开

网友A:
看一下负载的情况,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楼主:
负载不是问题,空载也这样。

网友B:
尝试一下,更换电机接线端子板。

网友C:
测量一下电机的绝缘状况,

网友D:
更换电机接线端子板,绝缘可能不行了

网友E:
<刚启动约3秒,L1与L2之间产生电弧,导致L1、L2短路,断路器跳开>测量一下接线的绝缘情況,用5O0V的兆欧表查一下

网友F:
仔细检查接线端子表面是否有碳化,导电粉尘,接线盒盖内侧有无放电痕迹?

网友G:
测量接线端子间的绝缘电阻值,看其是否正常;
将接线端子做绝缘处理(例如包绝缘带),看是否还有该现象。

网友H:
“接线端子也有烧糊的痕迹”

1、将接线端子之间的“烧糊的痕迹”要清理干净,要用刀刮除;

2、仔细观察打弧的原因:

1)例如有线头毛刺;

2)固定绝缘板间有脏污;

3)接线端子松动;

4)接线盒盖距离两端子距离小;

网友I:
1,看一下负载的情况,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2,检查接线端子是不是太近了或是有铜丝跳出连上

3, 感觉最大问题是不是你的断路器也有问题,换个新的试

网友J:
接线端子击穿。。。。。。。。

网友K:
我也遇见了一次  我们的电机是660v160KW 三个接线柱顶端都烧烂了  操作工说是一声巨响然后开关跳闸  我去拆开接线腔发现是另外三个接线柱上的接线台两螺丝因震动退出来了一条 另一条还没掉下来 造成接线台压板沿着那条螺丝来回的震动旋转  可能和另外两条接线柱距离过紧产生了电弧短路  还好没有烧坏电机 但是用摇表摇了下绝缘纸 下降了不少 接线腔里被熏得一塌糊涂 拿汽油擦了半天

原因是检查不及时 造成螺丝脱落  当时安装时候就应该把那三条没用的接线柱上的接线台拆下来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  呵呵  以后得多注意

网友L:
这种现象较常见  一般不用怀疑线路及电机  直接更换接线板即可  通常有短路痕迹的不要修理  直接换

网友M(2012-08-03):
拉弧说明存在短路。从你陈述的现象来看,电机故障可排除。接线柱处烧糊,有可能在其周边部位有短路隐患。

网友N:
这时有必要使用兆欧表,一边清理一边测量绝缘电阻。接线柱清理完成测量大于等于0.5兆欧才能使用。

网友O:
电机接线端固定不好启动过程中有一定的震动就会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P:
接线柱处烧糊, 拉弧说明存在短路。